[开发工具] 使用 STM32 ST-LINK Utility 设置读保护后 不能运行

楼主(2021-12-29):
前言

有些时候,我们总是按自己的想法,觉得不会有问题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看起来奇奇怪怪的问题,只不过最后还是可以发现
这是有理可据的。
问题

某客户在其产品的设计中,使用了 STM32F411VET6。客户工程师在开发过程中,尝试使用 STM32 ST-LINK Utility 软件配合
ST-LINK 给 32F411EDISCOVERY 板上的 STM32 加上 Level 1 的读保护。工程师发现,原本在板子上正常运行的代码,加上
读保护后,就不运行了。按了板上的 RESET 按键也无济于事。

楼主:
调研
1.了解问题
客户工程师使用 32F411EDISCOVERY 来验证读保护的功能。
客户打开 STM32 ST-LINK Utility 软件,点击“连接 Connect to the target”按钮,再把功能代码下载到板上的
STM32F411VET6,实现跑马灯的功能。然后,点击“Target → Option Bytes”调出选项字节对话框,将读保护 Read Out
Protection 设置为 Level 1,如下:
点击“Apply”之后,STM32 ST-LINK Utility 就将选项字节烧写进去了。此时,弹出一个对话框:

此对话框告知我们无法读取存储器。这是对的,因为我们已经将读保护设置成 Level 1 了,点击“OK”就可以了。
此时,客户所说的问题来了,板子上的跑马灯不跑了,按下板上的 Reset 按键也没用,程序没有运行。

楼主:
2.问题分析
关于此问题,需要查找一份比较老的编程手册 PM0075。此文档虽然是 STM32F10xxx 的编程手册,但是有些内容还是值得我
们借鉴的,比如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
翻到 2.4.1 Read Protection 章节,在这里,我们看到如下的句子:
第一句话的意思是:读保护是在设置 RDP 选项字节后,再执行一次系统复位以重载新的 RDP 选项字节后才生效的。接下来
的这个注意就很重要了,它的意思是:当读保护被设置的时候调试器仍然通过 JTAG/SWD 连接在目标芯片,那么要让选项字
节生效,必须执行一次上电复位,而不是系统复位,目的是断开调试器的连接。
对于使用 STM32 ST-LINK Utility 来更改 RDP 选项字节的操作,正好符合了这两句话的意思,ST-LINK 还通过 SWD 接口接
在 STM32F411VET6 上,所以需要一次上电复位才可以。
那为什么按下 Reset 键也没用呢?我们看一下 32F411EDISCOVERY 的电路图,看到 RESET 键的电路如下:

此按键是接到 STM32F411VET6 的 NRST 引脚上的。
来看一下 STM32F411 参考手册 RM0383 关于 System Reset 的定义:

在 NRST 引脚上产生的低电平复位,也就是外部复位,是属于系统复位 System Reset 的一种。这就是为什么在 Discovery 板
上按 RESET 键不能起作用的原因了。

楼主:
3.问题解决

只要将 32F411DISCOVERY 板连接到 PC 的 USB 断开,让其断电后,重新插入 USB 口,上电,就可以看到跑马灯程序又在
运行了。
结论

由于使用 STM32 ST-LINK Utility 给 STM32 设置读保护时,需要 ST-LINK 调试器通过 JTAG/SWD 连接到 STM32 上进行选项
字节的更新,要使更新生效,必须让 STM32 重新上电,执行上电复位才行。

处理
使用 STM32 ST-LINK Utility 给 STM32 设置读保护之后,需要重新上电才可激活新的选项字节并运行程序。

网友A(2022-11-19):
用官网的stlink utility软件可以设置写保护或读保护,会比较安全(

网友B:
一般是修改了选项字节。

网友C:
用STlink也无法对单片机开发板进行下载程序了,只需要用STM32 ST-LINK Utility这个工具来解除读保护即可。

网友D:
启动"J-Flash ARM"工具,Target->unsercure chip 就解除了芯片的读保护。

网友E:
这里使用ST-Link Utility来修改选项字节。

网友F:
这里一般使用ST-Link Utility来修改的选项的字节。

网友G:
断开usb重新上电就行了

网友H:
你可以擦除芯片试试

网友I:
找Link安装目录下的 jLinkSTM32.exe 运行 jLinkSTM32.exe 根据提示操作, 这里输入芯片系列选项 回车, 重置成功 按上面步骤重置芯片, 然后再去调试和下载应该就OK了.

网友J(2023-03-07):
为什么用ST-LINK烧写程序的过程中出现错误?

网友K:
st-link utility可以烧stm8吗

网友L:
断开usb重新上电试试

网友M:
不小心写保护和读保护了,如何解锁?

网友N:
怎样预置一段Flash读保护和清除读保护的程序

网友O:
stm32 st-link utility怎么使用

网友P:
STM32 ST-LINK Utility限制较少,使用比较方便

网友F(2023-05-05):
试试断开usb重新上电

网友Q:
用官网的stlink utility软件可以设置写保护或读保护,会比较安全

网友R:
加了读保护后能再次取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