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不使用中断采集频率

楼主:
前段时间看到有人使用STM32不使用中断来采集频率的,参考了下,然后使用cube简单实现了下,在这里做一个小的记录,也当是分享啦。

原理简述
首先简单的说一下不使用中断来采集频率的原理。
在STM32芯片的定时器中,TIMx 定时器可与外部触发以下列模式实现同步:复位模式、门控模式和触发模式。
本例中,定时器我们使用的主模式是外部输入捕获,然后配上从模式复位模式。
当外部输入的信号触发了捕获后,主模式中捕获寄存器会记录计数器的值,同时从模式中会把计数器复位。
这样,除了第一次采集的数据不可靠以外,后面的数据,只要是在可采集的范围里,就都是正确的。

楼主(2021-12-29):
STM32cubeMx配置

关于STM32cubeMx通用的配置的,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详细了教程网上多了去了,我就直接上图了。

楼主:
先把时钟配置好。

楼主:
基本的配置完了,现在就是我们的重点了,定时器的配置。这里我们采用的是TIM1通道1,引脚PE9。

楼主:
Slave Mode(从模式)选择Reset Mode(从模式),
Trigger Source(触发源)我选择的是TI1FP1,
Clock Source(时钟源)选择Internal Clock(内部时钟),
Channel1(通道一)选择输入捕获直接模式.
接下来就是另一部分时钟配置:

楼主:
当上面的第一项时钟配置完后,下面的基本已经给你配好了。我们只需要根据需要稍微修改几个参数就行了。
在Counter Settings中,Prescaler(分频)修改成(168 -1 ),我们使用的是定时器1,他的时钟总线频率是168M,我们将分频比设置为(168 - 1),这样使用1M的计数频率去采集频率。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我的auto-reload preload(自动重载)选择的是Enable,其实默认的Disable也是一样的。
然后我再使用TIM2的PWM输出模式生成频率让TIM1去采集。最后工程的结尾设置,生成代码,我就直接贴图了。

楼主:
最后,来看代码:

楼主:
首先定义了个读取频率的变量。
然后,初始化阶段,使用HAL_TIM_PWM_Start打开TIM2的PWM输出,用__HAL_TIM_SET_AUTORELOAD和__HAL_TIM_SET_COMPARE控制输出1kHz占空比为50%的方波,使用HAL_TIM_IC_Start初始化TIM1,开启输入捕获采集。

楼主:
在大循环中,使用htim1.Instance->CCR1判断输入捕获寄存器中有没有捕获值,如果有,读取出来计算频率。(这里也可以使用HAL_TIM_ReadCapturedValue函数来读取捕获值)

楼主:
计算的原理:
TIM1在APB2时钟总线上,频率是168M,我们一开始设置的分频比是167(+1),所以我们的定时器计数频率是1M,即计数一次的时间是1/1M。那么我们通过读取的捕获计数值计算出周期=htim1.Instance->CCR1*(1/1M),然后频率是周期的倒数,故我们需要的PI频率=1/(htim1.Instance->CCR1*(1/1M))=1M/htim1.Instance->CC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