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内存不够,如何处理?

楼主(2021-12-29):
使用STM32F031,代码比较大,算法比较多,编译后发现代码容量超出容量了。这咋办呀

网友A:
这没办法,优化代码,换芯片型号。或者类似大量数组的东西放到外部Flash里

网友B:
单片机的内存不够换MCU呗

网友C:
你可以优化代码,把数组或者很大的变量都压缩一下

网友D:
这个优化代码是解决你问题的一种思路

网友E:
可以选大一点儿的MCU,比如F031C8的换成CB

网友F:
这个很多数据可以放在外部flash里的,比如图片/字库

网友G:
这个没啥好的办法,就是优化代码

网友H:
你得看看是否代码有冗余,把冗余方面去掉

网友I:
算法优化呗,不然降低代码容量好像费劲

网友J:
你换个MCU吧,算法都很多了,不换MCU的话,优化多麻烦啊

网友K:
你可以选择其他的MCU,也可以优化代码,剩下没啥好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