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奇怪BUG】

楼主(2021-12-29):
#ifndef FunP
typedef void(*FunP)();   //无返回无参数函数指针宏定义
#endif

typedef enum
{
  InitState,
  Press,
  Doublt,
  WaitRelease,
  Release
}IoState;  //按键状态枚举

单片机是CH558,51内核的单片机。程序如图,如果加printf,不管加哪里,程序都不会出问题。不加This->state=WaitRelease数据会出错。This->state是枚举。求大神指点https://bbs.21ic.com/" >

楼主:

图片好像发不出来,出问题的程序段我重新发一下

case Press:                 //检测两次高电平,判断按键按下
            printf("key debug:T=%d",This->pressTimer);

            if(pin==PRESS)
            {
                if(This->pressTimer > 0) //双击检测
                {
                    This->pressTimer=0;
                    if(This->pDoublt!=NULL)
                        This->pDoublt();  //调用双击函数
                }
                else
                {
                    This->pressTimer=This->preTimeOut;  //设置检测双击间隔计时赋值
                    if(This->pPress!=NULL)
                        This->pPress();   //调用按键按下函数
                }
                This->state=WaitRelease;
            }
            else
                This->state=InitState;
            break;

错误数据是个很大的随机数字,不是枚举的0123等等

楼主:

好吧  发现是函数指针问题

@tyfk :谢谢楼主分享
@地瓜patch :This->pDoublt()改为(*This->pDoublt)()
@地瓜patch :估计指针传错了
楼主讲讲具体哪里的问题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好像发不出来,出问题的程序段我重新发一下

case Press:                 //检测两次高电平,判断按键 ...

在中断服务函数之中调用这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