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P(双列直插式封装)开关基础知识

楼主(2021-12-29):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DIP(双列直插式封装)开关便一直使用至今。这种开关使用广泛,支持 OEM 和终端客户改变已制造好的电子器件的功能。DIP 开关常常用于设置区域代码,以使某些设备在不同地方以不同方式工作,或者改变车库开门器使用的无线电频道,或者告知 PC 主板已插入的内存为何类型。
DIP 开关基础知识
DIP 开关是由一组开关组成的单一装置,通常安装在 PCB 或试验板上。这种开关执行最基本的操作,开关位置必须手动设置,因此在系统启动时很容易确定其状态,而薄膜键盘等器件则不同,薄膜键盘必须由微控制器轮询。这种简单性使 DIP 开关非常适合于向基本系统固件提供输入,因为不需要多少计算能力就能确定开关是否闭合。
DIP 开关的简单性、灵活性和低成本,使它在许多电子应用中得到持续使用。这些开关有多种尺寸、配置、样式和额定功率。
客户可以根据应用的配置需求选择 DIP 开关的位置数。有些 DIP 开关可以用手致动,有些则需要特殊工具或螺丝刀来改变开关位置。

图 1:常见 DIP 开关示例。(图片来源:CUI Devices)
与任何开关一样,设计人员必须规定“刀”和“掷”的数量。单刀单掷 (SPST) 开关既可以闭合以使电流通过,也可以断开以阻断电流(见图 2)。

图 2:SPST 电路图。(图片来源:CUI Devices)
单刀双掷 (SPDT) 开关可用于在两个不同的电流流经路径之间进行选择,如图 3 所示。图中左边是单“刀”,右边有两个端子选择,电流可以被“投掷”或重定向。

图 3:SPDT 电路图。(图片来源:CUI Devices)
双刀双掷 (DPDT) 开关通过两个机械互连的开关控制两个电路。当一刀的位置改变时,另一刀也以同样的方式改变,如图 4 所示。每个刀都会改变流经其中的电流方向,使其流向电路中的不同路径。这种方法可以扩展,多个开关成对使用可实现多刀多掷。

图 4:DPDT 电路图。(图片来源:CUI Devices)
封装中的开关数量取决于应用,通常有 1 至 16 个位置不等。常见 DIP 开关封装有 8 个位置,因为它可以有 256 种不同的设置方式,相当于一个八位字节表示的 256 个二进制值。关于开关功能和常见开关类型的更多信息,请查阅 CUI Devices 的相关**:Fundamentals of Switches(开关基础知识)。
常见 DIP 开关类型
DIP 开关类型多种多样,各类型按操作方式命名,包括滑动式致动器、琴键式致动器、旋转式致动器等。
滑动式 DIP 开关通常有两个位置——断开或闭合、开或关、1 或 0,用作 SPST 开关。此外,还有三个位置的滑动式 DIP 开关,中间位置通常为中性。这种类型的开关两端都有触头,意味着可以配置为开/关/开,致动器在其两边之间移动。
DIP 开关可以配置为触头常开,致动时形成回路,或配置为常闭,致动时断路。

图 5:8 位滑动式 DIP 开关。(图片来源:CUI Devices)
DIP 开关常用于需要安装在狭小外壳中的电路板上,因此形状、尺寸以及致动器移动方式对于能否轻松操作至关重要。例如,琴键式 DIP 开关提供与滑动式 DIP 开关相同的功能,但开关是垂直安装的,这样就可以通过上下运动来驱动。这与标准的水平安装 DIP 开关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允许通过前后运动进行驱动。

图 6:8 位琴键式 DIP 开关及其上下致动器。(图片来源:CUI Devices)
旋转式 DIP 开关的致动器可在几个位置之间旋转,通常使用滚花旋钮,顶部带有螺丝刀槽。当用户旋转致动器时,开关的输出在其不同位置之间变化。

图 7:带平面或凸起致动器的旋转式 DIP 开关。(图片来源:CUI Devices)
此类 DIP 开关的优点在于可用来编码相当多的信息,因此电路板制造商可以用它们来提供诸多选项。例如,带四个输出引脚的旋转式 DIP 开关可以产生最多 16 种不同的二进制代码输出配置——方便设置十六进制值。图 8 显示了 16 位旋转式 DIP 开关的十六进制代码表,用数字 0 到 9 和字母 A 到 F 表示。

图 8:16 位旋转式 DIP 开关的十六进制代码表。(图片来源:CUI Devices)
其他样式的旋转式 DIP 开关可配置用作单刀双掷、三掷或四掷的 SPDT 器件。例如,这可用于将单个信号路由到最多四个不同的目的地,具体取决于 DIP 开关的设置。
DIP 开关主要规格
DIP 开关很简单,但这并不意味着可将其视为具有完全可替换的规格。要为应用选择最合适的 DIP 开关,请查阅竞争零件的制造商规格书,并比较开关的针位数和致动器类型等因素,以及表 1 所示的因素。
规格
典型产品
说明
安装方式
表面或通孔
表面贴装的 DIP 开关适合用于 PCB。通孔版用于试验板。
端接类型
鸥翼、斜角鸥翼、J 型钩鸥翼、PC 引脚和压接 PC 引脚
支持多种安装方式选择。
额定电压
2.4 至 50 VDC
器件上的最大开关电压和非开关电压。开关额定值是指致动器从一个位置移动到下一个位置的情况。非开关额定值是指致动器静止的情况。此额定值通常高于开关额定值。
额定电流
10 至 200 mA
通过该器件的最大电流。
间距
1 至 2.54 mm 或 0.039 至 0.1 英寸
两个引脚中心的距离。
IP 防护等级
有防护等级或无防护等级
表示 DIP 开关防潮防尘的程度。

表 1:选择 DIP 开关时考虑的规格。
这些规格看上去简单,但很重要。以超出规定性能的方式使用 DIP 开关可能导致问题,如触头之间形成电弧(糟糕),甚至触头自己焊接在一起(更糟)。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安全问题,有可能使系统无法运行。
结语
几十年来,DIP 开关一直被用于配置设备,现在甚至被用来预配置物联网设备,配置就绪后再部署到家庭或工厂中,以减少停机时间。其他常见的应用包括为车库开门器和遥控器编程,配置 PC 主板,以及在不给工业设备通电的情况下对设备进行测试。
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 DIP 开关。这些开关的相同之处在于简单、灵活、成本低,这意味着它们还会有新的用途和应用。CUI Devices 提供一系列滑动式、琴键式和旋转式致动器类型的 DIP 开关,以满足各种设计需求。

楼主:
DIP 开关的简单性、灵活性和低成本,使它在许多电子应用中得到持续使用。这些开关有多种尺寸、配置、样式和额定功率。
客户可以根据应用的配置需求选择 DIP 开关的位置数。有些 DIP 开关可以用手致动,有些则需要特殊工具或螺丝刀来改变开关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