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二极管的低压降

楼主(2021-12-29):
低压降肖特基二极管导通压降的测试方法常见误区

在节能低耗的环保之路上,百舸争流、百花争放,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今天为您详细讲解低压降肖特基二极管导通压降的概念内涵、常用的测试方法和对导通压降特性的介绍,防止误读肖特基二极管导通压降而产生的选型错误。

01 压降的意义
二极管压降的优点是阻抗低、正向压降小、恢复速度快,所以常用于高频大电流整流和降电保护线路。

02 压降的常用测试方法
用DC POWER SUPPLY(恒流稳压直流电流)测试:先给小电压以便有电流通过肖特基二极管,再慢慢调大电流达到被测肖特基二极管的额定电流,待电压值稳定后再读数,稳定后的读数就是额定电流的压降。
为何是稳定后的电压读数才是正确的压降读数:肖特基二极管的阻抗不是固定的,而是随温度升高而变小的(非线性关系)。
当有电流通过肖特基二极管时,管芯会产生热量,再通过管体散发出去,当达到热平衡时(管芯产生的热量能及时散发出去),此时的阻抗也就是相对稳定,这是能量守恒定律(P=I2R,P转化为热量)。如果直接用额定电流测试,初始读数是偏高的,因为此时的管芯处于常温状态,阻抗大,读数会随时间推移而逐步降低,就是因为阻抗随温度升高而变小的原因。

部分用户因受测试仪器的限制而直接用万用表测试,虽然万用表有测试二极管的这一档,但其输出电流只有一两个毫安,其测试的读数并不是“内阻”,而是在电流为毫安级时的压降,并且,用这种方法测试每一批肖特基二极管压降时显示的读数可能会偏差很大,肖特基二极管通常工作电流是安培级的,两者相差千倍。

楼主:
用DC POWER SUPPLY(恒流稳压直流电流)测试:先给小电压以便有电流通过肖特基二极管,再慢慢调大电流达到被测肖特基二极管的额定电流,待电压值稳定后再读数,稳定后的读数就是额定电流的压降。

网友A:
在节能低耗的环保之路上,百舸争流、百花争放,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今天为您详细讲解低压降肖特基二极管导通压降的概念内涵、常用的测试方法和对导通压降特性的介绍,防止误读肖特基二极管导通压降而产生的选型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