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维度分析电容的滤波和退耦

楼主(2021-12-29):
维度1:EMS-提供高频噪声泄放回路
首先,我们从EMS(电磁抗扰度)角度来分析下。

从上图可以看出,当芯片电源引脚端没有放置电容时,电源的回流路径很长。通常情况下,电源上会携带有高频噪声。这样噪声会轻而易举的进入到芯片工作环路,影响芯片工作。

当在芯片电源引脚端放置电容后,由于电容有“通高频,阻低频”特性,电容给高频噪声提供了低阻抗回流路径,使得高频噪声快速返回到GND,减少流入芯片环路的干扰噪声,提升系统的EMS抗扰度性能。

模型仿真-时域频域双管齐下
可能你觉得只是这么讲,有些不太信服。那么我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下。还记得上篇**讲的TINA-TI仿真工具吧,我们就用这个来仿真。

把我们的电源当做一个激励源VG1,内阻设置为100mΩ。激励源本身可以设置内阻,为了方便观察,单独放置一个R1=100mΩ。PCB板上的Layout走线,一般都会有寄生电感。经验值为10nH/cm,我们这里设置L1=20nH,2cm的走线长度不过分吧。芯片端,C1为寄生电容,C1=1nF。R2为输入电阻,通常很大,R2设置为1MΩ。VF1是输出测试点。这样模型就建立起来了。

这里为方便观察,我们把VG1设置为50Hz的方波,直流偏置1V,交流分量1V。进行瞬时仿真,就出现下面的波形。

发现VF1的波形,正负都有很大的过冲!为什么?
我们用交流分析方式,看下这个模型的幅频特性。通过下图可以看出,在f=35.9MHz处,发生谐振。谐振点增益达到30.72dB。

而我们知道方波信号在信号的上升边沿包含非常丰富的频率分量,必定含有35.9MHz附近的频率分量。谐振点附近的能量就会被放大很多倍,这样输出端信号存在过冲也不难理解。
下图,展示了时域波形是由多个不同频率的谐波分量合成。这些谐波分量的频率不同,上升沿各不相同。

(图片来自《信号完整性与电源完整性分析(第2版)》)

既然如此,增加了电容会怎样呢?如下图,分别增加4.7uf和0.1uf。

先看下时域效果,如下图,VF1的过冲消失了!

再看下频域效果,谐振消失!这曲线不就是低通滤波器么!截止频率大概460kHz。

这正好证实了前面的说法:虽然方波上升沿携带有丰富的高频分量,但是由于低通滤波器的存在,为高频噪声提供了低阻抗泄放路径,使得高频噪声和高次谐波提前泄放到系统GND,减少了流入芯片系统的干扰,干扰噪声得到抑制,提升了系统的EMS性能。

维度2:EMI-减小RF环路,降低空间辐射
接着,我们再从EMI(电磁干扰)角度来分析下。
初中物理的右手螺旋定则,还记得吧。用右手握住通电螺线管,让四指指向电流的方向,那么大拇指所指的那一端是通电螺线管的N极。这是百度百科给出的定义。

(图片来自网络:百度百科)
在我们这里又有什么用途呢?我们先看下,芯片引脚端没有放置电容的情况,电流环路很大。

再看下,芯片引脚端放置电容的情况,电流环路明显减小。

那电流环路大和小有什么区别呢?当然有区别,而且很大。在EMC设计中,控制信号环路面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们一起看下在自由空间中,环路辐射强度的公式:

E是电场强度,S是环路面积,I是电流,f是频率,D是和环路之间的距离。由此可以看出,环路面积S越大,空间辐射强度E就越大。显然,增加退耦电容后,减小环路面积S,可以降低空间辐射,减少噪声的传播。

维度3:PI-稳定电源电压
第3个维度,稳定芯片电源电压,提升电源完整性(PI)。这个就不过多解释,很容易理解。

总结
现在3个维度已经分析完,总体来看下。
维度1:给高频噪声提供交流泄放回路,抑制高频噪声,提升EMS性能。实际就是电容的滤波功能,也可以说是旁路。
维度2:减小RF环路,降低空间辐射,削弱噪声的传播。实际就是电容的退耦功能。
维度3:稳定电源电压,提升电源完整性,实际就是电容的储能功能。

楼主:
当在芯片电源引脚端放置电容后,由于电容有“通高频,阻低频”特性,电容给高频噪声提供了低阻抗回流路径,使得高频噪声快速返回到GND,减少流入芯片环路的干扰噪声,提升系统的EMS抗扰度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