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瞬态抑制二极管的钳位电压是什么?

楼主(2021-12-29):
TVS瞬态抑制二极管已经凭借反应速度快(为 ps 级) ,体积小 ,脉冲功率较大 ,箝位电压低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半导体及敏感器件的保护,二级电源和信号电路的保护,以及防静电等,是防雷击、防过电压、抗干扰、吸收浪涌功率等的理想保护器件。有很多客户和工程师在TVS二极管选型的时候,都会问到钳位电压。究竟TVS瞬态抑制二极管的钳位电压是什么呢?

各类电子行业、半导体行业、电子元器件行业网站上都会有很多有关瞬态抑制二极管的信息,但是很少有针对某一个参数做详细解释,本篇小硕将调整这一点。我们首先来解释一下TVS瞬态抑制二极管的工作原理,然后介绍基本的特性参数,最后,我们将重点讲解TVS二极管的钳位电压。

瞬态抑制二极管工作原理:

器件并联于电路中,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它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从而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当异常过压消失,其恢复至高阻态,电路正常工作。

瞬态抑制二极管的特性参数:

①反向断态电压(截止电压)VRWM与反向漏电流IR;②击穿电压VBR;③脉冲峰值电流IPP;④最大箝位电压VC;⑤脉冲峰值功率Pm。

瞬态抑制二极管的钳位电压:
钳位电压是指限制电压。这个限制的对象,可以是需要过压保护的对象,TVS管是双向瞬态电压抑制保护二极管,当达到它的双向瞬态击穿电压时,它由截止转为导通状态,将高电压吸收并限制在一个低电压值上,起到保护电路作用,钳位电压是指当达到它的双向瞬态击穿电压时,它由截止转为导通状态,导通状态就是TVS管上标称的电压,这个电压就是钳位电压。

楼主:
器件并联于电路中,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它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从而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当异常过压消失,其恢复至高阻态,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A:
器件并联于电路中,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它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从而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当异常过压消失,其恢复至高阻态,电路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