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TVS是板间最佳ESD防护方案

楼主(2021-12-29):
常用ESD保护器件之: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TVS Diode)

TVS二极管简单来说是固态的PN结装置,专门用于保护敏感芯片免受瞬态过压的影响。其电气特性主要取决于它的结面积,掺杂浓度和衬底的阻抗率等,先进的TVS设计已接近复杂的主芯片。由于TVS极快的响应时间,极宽的工作电压范围,极低的钳位电压和其可靠性强,使得它成为板间理想的过压保护器件。

除了TVS之外,市面上还有一些其他用于ESD保护的器件,那么TVS和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今天我们就做一个详细的比较。

常用ESD保护器件之:
聚合物静电抑制器
(Polymer ESD Suppressor)

Polymer ESD Suppressor(聚合物静电抑制器)是由聚合物(Polymer)电压诱变材料和高电分子材料为核心制成的固体电子元件。内部成菱形以规则离散状排列,当瞬间电压超过该器件的触发电压时,内部分子迅速产生尖端对尖端的放电,将瞬间能量泄放到地。

其特点为:

聚合物静电抑制器在两个电极之间存在着导电间隙,它能够引起两端电性的不连续。而间隙内充满了聚合物材料,这种材料类似于氧化锌(ZnO)材质的MLV,具有电压可变特性,所以它对过压能量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聚合物材料不能抵挡过大的瞬态浪涌能量,故通常只拿来做ESD防护。

聚合物器件在制造的时候很难准确描述各项参数的区间,因此规格书中通常只包含典型值,而没有最小和最大值。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聚合物器件通常要达到200V以上的高压才有可能被击穿,所以它在ESD防护的时候导通电压和残压都非常高。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聚合物器件在ESD测试条件下的表现:

  • Peak Clamping Voltage vs ESD Voltage

在1KV~10KV的ESD测试中,Polymer的峰值钳位电压会从200多伏激增到1900多伏,这个级别的残压对于绝大多数的芯片来说都是致命的。而TVS的残压相对来说波动极小,更低残压会对系统的ESD能力带来更大的提升。

  • Peak Clamping Voltage vs ESD Discharge Times

另外,从8KVESD,100次放电的钳位数据上看,聚合物器件在此过程中,其钳位会有很大的离散性,并且会随着试验次数的增加而变大。而TVS相对来说波动区间非常的小,几乎呈现成一条直线,这说明TVS的保护效果和可靠性都要优于聚合物。

常用ESD保护器件之:
压敏电阻(MLV)

压敏电阻是由金属氧化物(ZnO)构成的压敏电阻器,其主体材料有二价元素锌(Zn)和六价元素氧(O)所构成。压敏电阻是一种具有非线性伏安特性的电阻器件,主要用于在电路承受过压时进行电压钳位,吸收多余的电流以保护敏感器件。

由于压敏电阻是由金属氧化物颗粒构成的,内部的氧化物颗粒相互之间形成晶体状结构,故它和TVS有着类似的IV曲线,但氧化物颗粒在经受了外部能量冲击之后,会产生老化的现象,进而会改变它原有的IV特性。

  • 在ESD作用下,压敏电阻的表现:
Positive ESD vs. Breakdown Voltage Delta (@1uA)

  • 同一ESD等级下,ESD作用于MLV的次数越多,其VBR的偏离度会越大
  • 越高等级的ESD作用于MLV,其VBR的偏离度会越大
  • 故MLV在经历了多次ESD冲击后,其原有的IV特性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 +8kV Contact Discharge 钳位电压比较:

Note: Data Taken with 10x Attenuator
MLV (0201 Size), 5.6V, 15pF, 263V Clamp

TVS (0201 Size), 5V, 10pF, 21VClamp

(Semtech uClamp5031ZA)

从8KVESD的钳位波形图上看,5V,0201的TVS和聚合物钳位电压会相差200V以上,对于越趋脆弱的主芯片来说,几百伏的ESD都将会是致命的损伤。同时我们可以看出,TVS的钳位特性要远远优于MLV。

TVS、Polymer和MLV的TLP特性比较

我们以常用的5V高速应用为例,来对比一下三种器件在TLP下的特性。从上图可以看出,Polymer器件要450V以上才会打开,并且打开之后的钳位会到30V以上。MLV的打开电压和钳位电压也会到60V以上,而TVS不管是打开电压还是钳位电压,都要优于Polymer和MLV器件。

总结

通过TVS和聚合物(Polymer),压敏电阻(MLV)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聚合物和压敏电阻在ESD保护方面,它们的打开电压和钳位电压都非常高,并且具有很大的离散性,且存在着老化失效的风险。而针对上述问题,TVS都有很好的表现。因此可以说,TVS器件才是板间最佳的ESD防护方案。

楼主:
TVS二极管简单来说是固态的PN结装置,专门用于保护敏感芯片免受瞬态过压的影响。其电气特性主要取决于它的结面积,掺杂浓度和衬底的阻抗率等,先进的TVS设计已接近复杂的主芯片。由于TVS极快的响应时间,极宽的工作电压范围,极低的钳位电压和其可靠性强,使得它成为板间理想的过压保护器件。

网友A:
Polymer ESD Suppressor(聚合物静电抑制器)是由聚合物(Polymer)电压诱变材料和高电分子材料为核心制成的固体电子元件。内部成菱形以规则离散状排列,当瞬间电压超过该器件的触发电压时,内部分子迅速产生尖端对尖端的放电,将瞬间能量泄放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