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优先导通判断

楼主(2021-12-29):
如图所示的电路中,哪个二极管(同一类型)能导通?

二极管优先导通判断步骤:
1.先假设二极管PN两端断开;
2.然后确定加在二极管两端的电位大小;
3.求出各二极管两端电位差(压降);
4.比较各电位差,两端压降最大的二极管优先导通。
5.优先导通的二极管会钳位;
6.最后根据钳位电压,再判断其他二极管是正偏还是反偏,最终确定各二极管导通还是截止。

根据以上步骤:
1.假设二极管两端断开,
2.M点电位10V,
3.各二极管两端电位差ΔU为:
VD1=Um-0=10-0=10V
VD2=Um-5=10-5=5V
VD3=Um-10=10-10=0V
VD4=Um-12=10-12=-2V
4.VD1的ΔU最大,优先导通,
5.随即M的电位被钳位在0.7V,
6.其他二极管处于反偏状态而截止。
(加在VD2、VD3、VD4二极管P端电压被钳位在0.7V,而其N端电压比0.7Ⅴ都高,因而均反偏而截止。)

楼主:
二极管优先导通判断步骤:
1.先假设二极管PN两端断开;
2.然后确定加在二极管两端的电位大小;
3.求出各二极管两端电位差(压降);
4.比较各电位差,两端压降最大的二极管优先导通。
5.优先导通的二极管会钳位;

网友A:
各二极管两端电位差ΔU为:
VD1=Um-0=10-0=10V
VD2=Um-5=10-5=5V
VD3=Um-10=10-10=0V
VD4=Um-12=10-12=-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