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是如何坏掉的?

楼主(2021-12-29):
压敏电阻是一种限压型保护器件,利用压敏电阻的非线性特性,当过电压出现在其两极时,压敏电阻可以将电压钳位到一个相对固定的电压值,从而实现对后级电路的保护。压敏电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用于电路中的瞬态过电压保护。虽然它的通流容量大,但是能量容量却不大。此外,因为它的冲击电流最大脉冲宽度远远小于大中功率半导体系统实际脉冲电流宽度,所以才会时常发生短路或烧坏及失效现象。
原因分析
1、 耐压不够
这个很好理解如果一款产品的工作电压为220V你用的压敏电阻却是180V或者更小的,那肯定会击穿会损坏了。

2、 电流与浪涌过大
10D压敏规定通过的电流为0.1mA,7D,10D,14D,20D标称电压是指通过1mA直流电流时,压敏电阻两端的电压值。在产品中使用特别是需要插拔的器件这样会更快促使压敏电阻损坏,因为产品在插拔时候的浪涌比较大(两端设备不供地),这时候压敏耐压就会造成产品本身和TVS防护能力减弱从而产生损坏率较高。

3、 过压保护的次数
每款压敏根据其最大浪涌耐受电压次数。7D耐受2KV/1KA(1.2/50us),40次,10D耐受4KV/2KA 40次,14D耐受6KV/3KA,40次等,超过固定的耐受次数,压敏就会出现开裂的问题
4、 周围工作温度
压敏的常规工作温度在-55~85℃,超过固定的温度,会使产品老化速度加快,致使寿命缩短。

5、 压敏电阻有无受挤压

6、 是否通过品质认证

7、 浪涌的能量太大,超出吸收功率

推荐几种防护方案
1、利用弹簧拉住低熔点焊锡技术该项技术是目前绝大多数厂家采用的技术,在压敏电阻的引脚处增加一个低熔点焊接点,然后用一根弹簧将这个焊接点拉住,在压敏电阻漏电流过大,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时,焊接点的焊锡熔断,在弹簧的拉力作用下焊接点迅速分离,从而将压敏电阻从电路中切除,同时联动告警触点,发出告警信号。
2、灌封技术为防止压敏电阻在失效时会冒烟、起火或爆炸,一些厂家会使用此技术将压敏电阻灌封起来,但由于压敏电阻在失效时内部会出现拉弧,导致密封材料失效,并产生碳,碳又会使电弧得以维持,这样往往会导致设备内部短路及熏黑。
3、隔离技术该项技术将压敏电阻装在一个密闭的盒体内,与其它电路相隔离,防止压敏电阻烟雾和火焰的蔓延。在各种后备保护都失灵的情况下,隔离技术也不失为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但需要占用较大的设备空间,同时还要防止烟雾和火焰从盒体引线开孔的地方冒出。

楼主:
压敏电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用于电路中的瞬态过电压保护。虽然它的通流容量大,但是能量容量却不大。此外,因为它的冲击电流最大脉冲宽度远远小于大中功率半导体系统实际脉冲电流宽度,所以才会时常发生短路或烧坏及失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