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开关机测试

楼主(2021-12-29):
测试说明
    电源模块输出带ZD负载情况下,输入电压分别为220v,输入过压点-5v和输入欠压点 5v条件下,输入反复开关,测试电源模块反复开关机的性能。

    测试方法
    a、输入电压为220v,电源模块带ZD负载,用接触器控制电压输入,合15s,断开5s(或者可以用ac source进行模拟),连续运行2小时,电源模块应能正常工作;
    b、输入电压为过压点-5v,电源模块带ZD负载,用接触器控制电压输入,合15s,断开5s(或者可以用ac source进行模拟),连续运行2小时,电源模块应能正常工作;
    c、输入电压为欠压点 5v,电源模块带ZD负载,用接触器控制电压输入,合15s,断开5s(或者可以用ac source进行模拟),连续运行2小时,电源模块应能正常工作。

    判定标准
    以上试验中,电源模块工作正常,试验后电源模块能正常工作。性能无明显变化则合格,否则不合格

楼主:
  输入电压为欠压点 5v,电源模块带ZD负载,用接触器控制电压输入,合15s,断开5s(或者可以用ac source进行模拟),连续运行2小时,电源模块应能正常工作。

网友A:
输入电压为过压点-5v,电源模块带ZD负载,用接触器控制电压输入,合15s,断开5s(或者可以用ac source进行模拟),连续运行2小时,电源模块应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