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我说开发板上这个PB4接的D2怎么不能控制

楼主(2021-12-29):
还有好多个类似的引脚,需要看datasheet .
暂时用的rtt开发环境,不知道怎么重定义,会的大佬教一下.

网友A:
参考SDK包里面的GPIO文件夹下面的IORemap例程,因为默认为jtag的功能脚,需要先关闭Jtag功能,再配置为IO口的模式。

/* Disable the Serial Wire and JTAG Debug Port SWJ-DP */
            GPIO_ConfigPinRemap(GPIO_RMP_SW_JTAG_DISABLE, ENABL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考SDK包里面的GPIO文件夹下面的IORemap例程,因为默认为jtag的功能脚,需要先关闭Jtag功能,再配置为IO口 ...

版主说得对

感谢对国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