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与LAN9252构建EtherCAT从站(二)

楼主(2021-12-29):
  • SSC的使用
SSC简介和下载
SSC(Slave Stack Code Tool)从站协议栈代码工具,是EtherCAT协会为会员免费提供的,EtherCAT会员可以免费申请,可以致电其北京办事处寻求中文帮助,对方可以指导您与德国总部进行会员申请:
https://www.ethercat.org.cn/cn/contact.html

楼主:
使用SSC,可以快速地构建EtherCAT从站代码,保证从站协议栈与最新的EtherCAT协议相匹配,同时还可以生成从站设备描述文件,这是一份XML文件,需要放在TwinCAT安装路径下的/Io/EtherCAT目录下,在使用TwinCAT对设备进行组态时需要使用。是EtherCAT从站设计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文件,关于从站设备传输多少数据,是否启用分布式时钟,PHY(LAN9252)与MCU之间如何通信等等重要数据都在这个描述文件中定义。这份XML如果全靠手工编辑,工作量非常大,并且极易出错,有了SSC后,构建XML将非常简单。

在官网下载SSC时,需要用户提供VendorID,这是由EtherCAT协会为其会员企业提供的全球唯一标志,企业可以用其作为所生产设备的标志。

楼主:
SSC构建协议栈文件和XML
我们的项目简单使用64入64出纯数字IO,制作一个由键盘和LED灯组成的EtherCAT从站面板,来跟BECKHOFF的PLC进行通信。LAN9252与MCU之间的通信方式我们选择使用SPI方式。

楼主:
打开SSC后,File->New,打开新建项目的对话框,这里让我们选择一个项目模板,可以使用默认选项创建,该选项提示我们All settings are available.,这里我们不选则默认模板,而是在点中Custom单选按钮中,下拉出一个EL9800 | 8Bit Digital I/O, 16Bit Analog Input,选中它,下方提示我们:

This configuration provides the standard configuration for the new EL9800 EtherCAT Evaluation Kit.
The corresponding device description is located in file "..\esi\SlaveStackCode.xml" (device: EL9800-SPI-PIC24) or will be created by this tool.

楼主:
显然这个模板更加适合我们,点击OK进入下一步。

此时界面由左边的树状菜单和右边的内容条目组成,有许多可以配置的选项,包括VendorID和Image等**的设置。如果有兴趣可以对其进行设置,也可以直接进入下一步。

楼主:
依次点击Tool->Application->Create New,提示需要先保存一下,随便找个路径保存一下本项目。保存成功后,会立刻弹出一个Excel文件(需要预先安装Excel)。

楼主:
这是一份模板Excel,用来设置EtherCAT的通信数据,我们将使用此Excel进行传输IO的点位设置。根据之前的计划,输入有64个BIT,输出有64个BIT,因此对该Excel的//0x6nnx和//0x7nnx条目进行配置,配置方法如下:

楼主:
片的配置,熟练使用Excel的批量拖拽方法,可以快速地填入。不要忘了修改最后一个Maximum number of modules条目,改成3即可。 都修改好以后,保存Excel,SSC会自动打开导入该Excel的对话框,点击OK进行导入。

楼主:
导入完成后界面并不会有太大变化,此时需要点击Project->Create new Slave Files进行协议栈文件的创建。

楼主:
建完成后整个工程项目如上图所示。至此,使用SSC的工作就都完成了。下面的工作是对其生成的XML文件进行微调,并对协议栈文件进行移植。

楼主:
本章所介绍的知识点大部分来自于SSC内置的一份帮助文档EtherCAT Slave Design Quick Guide.pdf,可以点击下载。

网友(2022-08-23):
楼主你好!在本节用ssc生成了一个文件 在后面章节又参考“AN1916B"用LAN9252的sdk又生成了一个文件
移植的时候EtherCAN下的文件用哪一个呢?  谢谢

网友A(2022-10-01):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B: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C(2023-01-20):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用哪种方式

网友C:
输出了5个频率为10KHz的PWM脉冲

网友D: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E: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

网友F: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A: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

网友G:
主从定时器门控的方式

网友B:
都可以产生指定个数的PWM脉冲

网友H:
当PWM频率较高时,频繁的中断将影响程序运行的效率

网友I: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