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oid Adc_Init(void)

楼主:
- {
- //先初始化IO口
- RCC->APB2ENR|=0X7<<2; //使能PORTA\PORAB\PORTC口时钟
- GPIOA->CRL&=0X00000000;//PA0 1 2 3 4 5 6 7 anolog输入
- GPIOB->CRL&=0XFFFFFF00;//PB0 1 anolog输入
- GPIOC->CRL&=0XFF000000;//PC0 1 2 3 4 5 anolog输入
- //通道10/11设置
- RCC->APB2ENR|=1<<9; //ADC1时钟使能
- RCC->APB2RSTR|=1<<9; //ADC1复位
- RCC->APB2RSTR&=~(1<<9);//复位结束
- RCC->CFGR&=~(3<<14); //分频因子清零
- //SYSCLK/DIV2=12M ADC时钟设置为12M,ADC最大时钟不能超过14M!
- //否则将导致ADC准确度下降!
- RCC->CFGR|=2<<14;
- ADC1->CR1&=0XF0FFFF; //工作模式清零
- ADC1->CR1|=0<<16; //独立工作模式
- ADC1->CR1&=~(1<<8); //非扫描模式
- ADC1->CR2&=~(1<<1); //单次转换模式
- ADC1->CR2&=~(7<<17);
- ADC1->CR2|=7<<17; //软件控制转换
- ADC1->CR2|=1<<20; //使用用外部触发(SWSTART)!!! 必须使用一个事件来触发
- ADC1->CR2&=~(1<<11); //右对齐ADC1->SQR1&=~(0XF<<20);
- ADC1->SQR1&=0<<20; //1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 也就是只转换规则序列1
- //设置通道采样时间
- ADC1->SMPR2&=0X00000000;//通道0,1,2,3,4,5,6,7,8,9采样时间清空
- ADC1->SMPR2|=7<<27; //通道9 239.5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 ADC1->SMPR2|=7<<24; //通道8 239.5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 ADC1->SMPR2|=7<<21; //通道7 239.5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 ADC1->SMPR2|=7<<18; //通道6 239.5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 ADC1->SMPR2|=7<<15; //通道5 239.5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 ADC1->SMPR2|=7<<12; //通道4 239.5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 ADC1->SMPR2|=7<<9; //通道3 239.5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 ADC1->SMPR2|=7<<6; //通道2 239.5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 ADC1->SMPR2|=7<<3; //通道1 239.5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 ADC1->SMPR2|=7<<0; //通道0 239.5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 ADC1->SMPR1&=0XFFFC0000;//通道10,11,12,13,14,15采样时间清空
- ADC1->SMPR1|=7<<15; //通道15 239.5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 ADC1->SMPR1|=7<<12; //通道14 239.5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 ADC1->SMPR1|=7<<9; //通道13 239.5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 ADC1->SMPR1|=7<<6; //通道12 239.5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 ADC1->SMPR1|=7<<3; //通道11 239.5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 ADC1->SMPR1|=7<<0; //通道10 239.5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 ADC1->CR2|=1<<0; //开启AD转换器
- ADC1->CR2|=1<<3; //使能复位校准
- while(ADC1->CR2&1<<3); //等待校准结束
- //该位由软件设置并由硬件清除。在校准寄存器被初始化后该位将被清除。
- ADC1->CR2|=1<<2; //开启AD校准
- while(ADC1->CR2&1<<2); //等待校准结束
- //该位由软件设置以开始校准,并在校准结束时由硬件清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