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的FPU怎么配置

楼主:
尝试了MDK和ECLIPSE使用HC32F460的FPU都不行,软浮点可以用,硬件浮点就进入Hardfault,试过eclipse中的vfp和vfp4都进了Hardfault,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点评):
你可以看看ST怎么配置MDK环境下怎么用FPU,一样的M4的arm,内核一样,方法也一样。

楼主(2021-12-30):
怎么GCC下的启动文件定义的是softvfp,改成vfp也是进入hardfault,是GCC环境不支持吗?

网友A:
都是M4F的内核,和别家的配置方法一样

楼主:
大佬,请指教一下,我哪里没配置对吗?这些都配置了,但是最终的执行都是用的软浮点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