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521为何不工作

楼主(2021-12-30):
变压器输岀AC6V,看一下这个光藕为什么不工作.TLP521-4光藕1脚输入电压1.3v。我发现光藕不工作,哪位大神帮我分析下,这个光藕为什么不工作.光藕单独取出脚1 .3.5.7脚单独供电1.5或5V     16与15脚,14与13 脚,12与11脚,10脚与9脚均不导通,16.14 .12 .10脚单独加60V,光藕15.13.11.9脚也无输出二极管不工作,1脚和2脚间通1到5v全不工作.

光耦当成三极管用就行
xch
最近疫情严重,可能西安的光耦真的隔离了。不许眼神光交流。

网友A:
输出要接上拉
或者你是否买到假货了,可以敲开一颗看看

网友A:
你的电路图呢?

网友A:
或者 万用表 二极管档 测下输入  正向 反向 特性

估计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B:
画个电路图多直观了,在这里一大堆的描述

网友C:
光耦没什么玄机的,简单画个图大家方便找原因

网友D:
主营电池连接器,刀片连接器,有需要的联系13612710697

网友E:
唉,你还是吧你的原理图贴上来大家帮你看看吧,你这样描述,不知所然啊。

网友F:
看图说话,没图不好发表意见

网友G:
至少给个图啊

网友H:
无图无真相,发一下图吧。

网友I:
521不在回路中,输入通过1k电阻加3-5V,输出用万用表测量正向电阻,应该有明显变化即可认为正常。
不能直接加电压,否则超过1.3也可能烧毁,也可能超过1.4还没导通.看厂家和批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