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L431 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21-12-30):
刚开始测试这颗CPU
1,使用官方CubeProg下载工具刚开始能够通过串口下载程序,一小段时间之后无法下载
2,这颗芯片是不是具有内部自动读报护功能?我没有添加任何选项字节,读出信息确显示了读报护?
3,还是下载程序太折腾了,怎么才能爽快的通过串口下载程序?没有SWD和JTAG接口,只有串口

网友A(2022-07-20):
是不是进低功耗了?每次上电程序里加一段时间延时,程序稳定了再删掉

网友A:
或者把BOOT0引出来做控制

网友B:
正常操作来说,串口烧录不会遇到读保护的

网友C:
是不是你误操作了呀?还有串口烧录应该能解读保护吧

网友D:
属实你这烧录真的太折腾了,试试用SWD烧录吧,把接口引出就行了

网友E:
其实还得用SWD或者jtag接口才行

网友F:
. 你烧录之后,又烧录一次?

网友G:
遇到读保护的话,你就直接用jlink解开吧

网友G:
你这就是下载折腾啊,为啥不引出SWD接口呢

网友H:
串口烧录就是这样,但是正常来说烧录应该不会有锁才对

网友I:
你换个代码,试试,还有地址选择对哈

网友J:
爽快的用串口烧录估计会很麻烦,毕竟串口烧录速度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