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单片机深睡眠中如何通过ADC阈值唤醒

楼主(2021-12-30):
深睡眠的时候可以通过一个引脚的高低电平上拉或者下拉唤醒。那么怎么通过ADC的一个阈值唤醒呢?
例如ADC数值小于0.5的时候唤醒深睡眠

网友A:
得看你的单片机支不支持ADC唤醒睡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你的单片机支不支持ADC唤醒睡眠

谢谢
有什么好用的nb模组,支持adc唤醒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有什么好用的nb模组,支持adc唤醒的吗?

我之前看到过一款MCU支持,但是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看到过一款MCU支持,但是没有用过

谢谢

网友B:
用的什么单片机?深度睡眠模式下,ADC外设不是都停止工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