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M+,M3,M4,M7的简单区别

楼主(2021-12-30):
之所以ARM公司会把Cortex-M分为这么多系列,主要是针对不同的应用领域;下面详细介绍:

Cortex-M分为:M0,M0+,M3,M4,M7

M0,M0+:基础版本,从图中可以看出来,有过于基础,所以生产不出来高性能的单片机;

M3:目前最主流的设计内核选型,应用范围广;

M4:比较着M3的内核来说,M4处理器添加了DSP的数据(这里可以认为是浮点数)处理的指令;
重点解释一下:对于CPU(不是SOC)来说,运算浮点类型的数据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在选型的时候,如若用应用的领域需要大量浮点数据的运算的时候,那么就要选择M4的内核,M4会大大提高处理器性能和运算速度,
而如果要要处理的浮点数据不多,则可以直接选择M3内核处理器;
比如项目是平衡车或者平衡器的时候选择M4比较好;

M7:性能好和功耗高兼具,适合追求极致性能项目;

网友A:
感谢楼主答疑解惑,受教了。

网友B:
为什么没有M1,M2,M5,M6?

网友C:
这下算是搞明白了点

网友D(2022-02-15):
感谢楼主分享,说的很细致的,不过现在一般都是用M3和M0比较多

网友E:
还得是M0用的火热啊,很多产品都是用M0的MCU

网友F:
M4一般都是多了数据处理,浮点运算和DSP等等

网友G:
现在M4也不贵了,可以直接上M4的MCU的

网友H:
其实控制类用M0,M3,然后算法用M3和M4就够了

网友I:
也不能光看内核,其实M0有的时候比M3内核香

网友J:
一般控制的就选择M0就行了,多的就是浪费资源的

网友K:
M7可以做个中控器这种,带显示的

网友L:
现在risc-v也不错,不过好像生产厂家不是很多

网友M:
还得用M4,现在看看M4多便宜啊,比M3合适多了

网友N:
没有讲清楚内涵

网友O:
没有讲清楚关键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