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等离子电源芯片求助

楼主(2021-12-30):
厂里小电工,修一台等离子表面处理机,联系不到厂了,里面芯片型号全部抹掉了。最主要里面一个芯片为固定脉宽调制芯片,直接驱动脉冲变压器的,Dip16脚。发不了图片麻烦。8-9直接驱动变压器,副边直接推动IGBT模块。1-7-10-16连GND,11-12连12V,4脚连5.1K到GND,5脚连电容到GND,6脚连5K电阻到GND,2-15相连51K电阻到13-14脚,大师傅们帮我看看这个可能什么芯片

楼主:
tl494这个有点像,可是芯片脚对不上

网友A:
14脚是基准,13脚模式控制,接Vref为推挽模式,1和16接GND等于废掉内部2个比较器。12脚是VCC。
输出应该没有说完整,这芯片就是TL494。5脚是定时电容,决定工作频率,6脚确定频率同时影响死区时间。

脉冲变压器的初级直接连接芯片8和9脚

楼主:
找到了tl598,这个对的上

网友B:
连个图片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个图片都没有!

身份卑微,图片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