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ureCRT和串口助手是不是有区别

楼主(2021-12-30):
串口测试,为什么同样的数据,
有的时候显示出来的效果不一样

网友A:
CRT好像是带协议的
串口助手是单纯的收发

网友B:
别说,好像是不太一样,
但当串口用又好像差别不大

网友C(2022-02-15):
有啥不一样的?不都是串口出来的数据么?

网友D:
你说的显示效果,指的是什么?

网友E:
有的属实显示效果不一样,但是内容肯定都一样的,毕竟都是串口出来的

网友F:
这个还没仔细研究过,你可以附图看看啥不一样

网友G:
同样的数据按理来说应该显示一样啊,你这好奇怪

网友H:
没有区别的,可能是你的串口不稳定吧

网友I:
正常来说,串口出来的数据一样,显示就是一样,不会显示不一样的

网友J:
你可以截图上来瞅瞅,直接说显示效果不一样也不知道哪里不一样

网友K:
这不应该啊,按理来说是都一样的才对

网友L:
不能有区别吧,正常是显示都一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