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杰发MCU支持编译时间输出么?

楼主(2021-12-30):
请问,杰发有固件的编译时间这个功能么?这比版本号可强多了

网友A:
和单片机无关,与编译器有关,可以在编译时添加自定义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单片机无关,与编译器有关,可以在编译时添加自定义脚本

那这个有教程么?或者有资料推荐么?

网友B:
可以在编译的时候获取系统时间

网友C:
可以在编译的时候自定义脚本

网友D:
这个是自己定义的时间吧。

网友D:
利用内部的定时器实现吧。

网友E:
char code my_date[] = "Compile Date = " __DATE__;
char code my_time[] = "Compile Time = " __TIME__;
可以搜下,keil应该有这么两个宏

网友F(2022-02-11):
这个有什么用

网友G:
这个跟编译器有关系,你得去找编译器如何实现哈

网友H:
这个没试过,但是我觉得keil应该是支持编译时间输出的

网友I:
应该是支持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J:
可用keil实现,keil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K:
楼主开发杰发使用什么编译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