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灵动有没有将程序放在外部flash运行的例程?

楼主(2021-12-30):
请问,灵动有没有将程序放在外部flash运行的例程?效果咋样?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在外部运行吧,但是有没有例程我不知道

网友B: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不过,例程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C:
可以自己写个程序嘛,指针跳转过去就好啦

网友D:
这个就跟在线升级一样,自己写一个就好了,我猜网上都有很多例程

网友E:
可以自己写个,我猜官方应该没做这种例程

网友F:
外部运行应该也没啥问题吧,只要速度够快,完全可以的

网友G:
没试过,不知道效果咋样,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H:
你可以看看ST的或者其他厂家的这种例程,然后移植一下试试?

网友I:
这种估计挺复杂的,没做过这种项目

网友J:
自己写个例程吧,写个代码试试,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K:
我之前写过ST的,效果还行,能用

网友L:
MCU不支持从外部flash启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