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灵动有没有支持keil获取编译时间的功能?

楼主(2021-12-30):
请问一下,灵动F103芯片,有没有支持keil获取编译时间的功能,我想将它用作版本号功能

网友A:
这个是Keil本身提供的

网友B:
和芯片有啥关系?

网友C:
在编译时可以使用C语言标准库中的time函数获取系统时间。

网友D:
printf("%s %s", __DATE__, __TIME__);打印出来的日期时间就是你编译工程时的时刻

网友E:
这个是编译器的事儿,你可以百度搜搜

网友F:
支持的,因为这时间是编译器获取的,然后写到MCU里的

网友G:
好像是可以,我看网上有这么干的

网友H:
其实做版本号还是自己定义的好,用keil编译获取时间的话,很不靠谱

网友I:
可以的,我知道keil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J:
你自己写个代码吧,这种肯定是可以支持的

网友K:
获取keil的编译时间嘛,没得问题,可以支持

网友L:
作为版本号这个想法非常好,支持楼主

网友M:
现在灵动F1的芯片供货还稳定么?楼主

网友N:
支持的 ,你百度搜搜,可以查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