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N32G435x】【N32G43XCL-STB_V1.0】开发板小试牛刀-LED控制

楼主(2021-12-30):
一、开箱
打开盒子,里面一N32G43XCL-STB_V1.0开发板和一根数据线,很好了,再加上自己的电脑,硬件资源都齐备了。看看板子背面走线USB的用的差分走线,如图1所示,很严谨!

图1 开发板正反面1

图1 开发板正反面1

图1 开发板正反面2

图1 开发板正反面2

1 开发板正反面

二、开发板介
官方文档里有布局图,如图2所示。板子的左上角是调试接口,向下依次是LINK电路、GPIO排针、复位和唤醒按键;右上角是USB接口、电源跳线、SWD和串口、GPIO排针、还有通用的输入按键;正中间就是MCU最小系统以及LED电路了。

图2 开发板布局

图2 开发板布局

2 开发板布局
三、主控芯片介绍
开发板主MCU芯片型号为N32G435CBL7LQFP48管脚封装,它采用32 bit ARM Cortex-M4内核,最高工作主频108MHz,支持浮点运算和DSP指令,128KB的Flash,32KB SRAM,集成高性能模拟器件,内置1个12 bit 5 Msps ADC,2路独立轨到轨运放,2个高速比较器,1个1 Msps 12 bit DAC,支持多达20通道电容式触摸按键。U(S)ART、I2C、SPI、USB、CAN这些数字通信接口就更不用说了,一一俱全,另外还有内置密码算法硬件加速引擎。可以说这些配置基本能够满足市面各种需求了。
四、上电测试
我们来加个电看下出厂状态有没有程序。加电后电源指示灯亮,其他不亮,按下复位键,除了电源灯外,D2被点亮,松开D2灭,如图3所示,应该是没有程序的。

图3 上电测试

图3 上电测试

3 上电测试

五、开发环境搭建
5.1 驱动安装
电脑USB连接开发板后,显示CMSIS-DAP驱动找不到,如图4所示。找到资料中的驱动安装说明,按步骤安装,安装成功。

图4 安装CMSIS-DAP驱动

图4 安装CMSIS-DAP驱动

4 安装CMSIS-DAP驱动
5.2 安装PACK包
找到包,按照说明安装到IAR目录下,安装成功。如图5所示。

图5 安装PACK包

图5 安装PACK包

六、
例程测试5 安装PACK包

打开例程,按照下图步骤依次设置。

图6 选择器件Nations N32G435CB

图6 选择器件Nations N32G435CB

6 选择器件Nations N32G435CB

图7 选择调试工具

图7 选择调试工具

7 选择调试工具

图8 加载调用库路径

图8 加载调用库路径

8 加载调用库路径

完成以上步骤就可以对程序编译了。main.c和main.h程序见附页。编译成功后,直接调试并下载。开发板上3个LED开始按程序运行,如图9所示,D3常亮,D2闪烁,D1快速闪烁。

图9 运行结果显示

图9 运行结果显示

9 运行结果显示

网友A:
开发板看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B:
有动态图就更好了,谢谢分享

楼主:
是啊,没法传视频。

网友C:
如果能够传上来动态的图形就最好了。

网友D:
这个支持keil开发吗?

网友E:
是自带下载器吗/

网友F:
N32G43XCL在哪申请的呢?

网友G:
有操作系统的相关文件吗?

网友H:
这个usb芯片的usb吗?

网友I:
第一次听这个芯片的存在。

网友J:
芯片资源怎么样?

网友K:
是否能够运行lvgl?

网友L:
带有5个触摸按键还是物理按键  ?

网友M:
可以替换stm32f10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支持keil开发吗?

IAR和keil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自带下载器吗/

是的

网友:
板子的资源真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写的不错,支持支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