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的MCU,我没有用到SWD接口,需要管它么?

楼主(2021-12-30):
如题所述,MM32的MCU,我没有用到SWD接口,需要管它么?

网友A:
楼主能说具体点吗?不太明白楼主说的意思

网友B:
没用到,当然可以不用管,但是,好奇是怎么烧写程序的呢

网友C:
没用就不用管

网友D:
没用到就不用管

网友E:
没用上的话,可以不用管

网友F:
一般情况不用管的,但是要做低功耗,需要关闭SWD

网友G:
不需要管SWD接口的

网友H:
这不用就引出就行,放着可以不管

网友I:
完全不需要管的,用不到还管啥

网友J:
看你需求呗,如果需要功耗要求,可能需要关闭一下

网友K:
建议你关闭之前,加个delay,不然烧录可能就会费劲了

网友L:
一般情况是放任不管就行了

网友M:
和其他MCU都一样的,SWD不用就不用管,如果想复用建议复位时可以是SWD功能

网友N:
我是一般情况不管SWD的状态,默认就完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