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时利2230G系列高功率 3 通道可编程电源

楼主(2021-12-30):
主要特点
●一种 195 W 型号、两种 375 W 型号可供选择.
●195 W 型号有两条 30V, 3A通道和一条 5V, 3A通道
●375 W 型号有两条 30V, 6A 通道或两条 60V, 3A 通道和5V,3A通道
●所有通道都独立控制并隔开,为各种测试设置供电
●所有通道都有远程传感功能,可以为负载准确提供编程电压
●设置和监测输出电压,0.03% 基本准确度和 1 mV 分辨率
●监测负载电流,0.1% 基本准确度和 1 mA 分辨率
●低噪声线性稳压,<1 mV rms 纹波和噪声
●多条通道串联,输出最高 60 V 电压;两条或三条通道并联,输出最高 15 A 电流 (2230G-30-6)
●同时显示三条通道的电压和电流输出,立即观测每种输出状态
●USB、GPIB 和 RS-232 接口和后面板连接,方便地进行自动测试
应用
Series 2230G 电源特别适合测试:
高功率模拟 ICs
● 汽车电路
● 电信设施电路
● LED 驱动器电路
隔离独立输出,提供最大的灵活性
Series 2230G 高功率电源的每条输出通道都与其他通道独立,电气上与其他通道隔开。因此,这些电源可以为光隔离或变压器相互隔开、拥有不同基准点的电路供电。隔离通道不需要第二台电源,就可以为其中一条隔离电路供电。
2230G-30-3 和 2230G-30-6 的两个30V输出串联起来,可以输出最高60V的电压,支持3A或6A负载电流容量。在需要更高的负载电流时,可以把每个电源中的两条通道或全部三条通道并联起来。2230G-30-6 可以从两条30 V 通道中提供 12 A 电流。如果测试电路最大只要求5V电压,那么可以把全部三条通道并联起来,提供最高15A的电流。
Series 2230G 电源拥有显示和控制功能,简化了通道串联和并联。显示屏会指明选择的是串联模式还是并联模式,显示总串联电压或并联电流输出。电源还管理着通道,确保每个通道输出的值相等。如果想为双极模拟电路供电,可以把Series 2230G 电源的通道 1 和通道 2、30 V 和 60 V 通道连接起来,为正电路和负电路供电。电源拥有跟踪模式,可以使用一个控制操作,同时改变两台电源的输出。在电压变化时,跟踪的两条通道的幅度可以一起变化,也可以按用户规定的比率变化。因此,可以简便地在指定电压工作范围内测试双极电路、模块或器件
串联30V通道,把电压输出扩展到60V。并联通道,扩大电流输出容量。例如,把2230G-30-6的全部三条通道并联起来,输出最高15A的电流。
节约空间,最大限度地缩短自动测试系统中的测试线长度
尽管 Series 2230G 电源能够输出 195 W 和 375 W,且是线性低噪声电源,但它们仅 2 U 高、半机架宽。紧凑的外形节省了宝贵的机架空间,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测试系统尺寸。此外,Series 2230G电源同时带有前面和后面输出连接,因此电源的测试线达到了最短。如果使用后面板输出连接,那么可以防止测试线意外接触,改善了测试系统的可靠性。
想了解更多信息可以访问安泰测试网www.agitek.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