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CLK 和 SWDIO被误设置

楼主(2021-12-30):
GD32E230C的板子不小心将PA13和PA14的端口的SWDIO和SWCLK设置成复用了,代码烧录不进去,怎么办,求大佬解决~~

网友A:
重新上电或复位,点击烧录按钮看看能不能烧录进去,或者用ISP模式下载吧。

网友B:
按下复位

网友C:
ISP可以吧

网友D:
改一下启动方式,不要从主flash启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