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灵动的芯片抗干扰方面怎么样?

楼主(2021-12-30):
灵动的芯片抗干扰方面咋样,有做过类似测试么?

网友A:
都是比较成熟的芯片了,各方面性能还是不错的

网友B:
硬件系统抗干扰能力不错。

网友:
哪款单片机抗干扰强

网友C:
单片机怎么防干扰?

网友D:
印刷电路板的设计对单片机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E:
单片机应该具有的内部抗干扰措施有哪些

网友F:
稳定性、抗干扰性怎么样?

网友G:
抗干扰性能比较好

网友H:
如何降低交流电机对单片机的干扰

网友I:
增加阻容吸收电路

网友J:
哪个抗干扰能力好些

网友C:
哪款 单片机抗干扰最好

网友:
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B:
单片机抗干扰能力到底如何

网友H:
常用单片机硬件抗干扰主要措施有哪些

网友G:
受到哪些干扰会导致运转异常

网友F:
干扰源主要有哪些

网友E:
如何给单片机 抗干扰

网友J:
怎么防EFT抗干扰性

网友I:
单片机AD采样如何减少干扰?

网友D:
睡眠功能对抗干扰到底有多大影响?

网友K:
还是可以的,身边有些应用。

网友L:
抗干扰应该不会差劲吧,我挺喜欢灵动MCU的

网友M:
灵动也是个大厂,抗干扰方面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N:
你可以看看灵动提供的一些测试报告,看看是否ok

网友O:
应该抗干扰方面很不错吧,你可以试试

网友P:
楼主指的抗干扰是想要果EMC么

网友Q:
一般情况芯片都不错的,抗干扰方面都能过关的

网友R:
这种基础性的测试,每个厂家都会有做吧

网友S:
找个原厂代理,问问这个抗干扰方面的事儿

网友T:
你指的测试是怎么测试?灵动做电机起来的,肯定不会差劲的

网友O:
我猜测,灵动抗干扰这块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