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灵动那款MCU有RGB驱动器接口啊?

楼主(2021-12-30):
如图,灵动那款MCU有RGB驱动器接口啊?

网友A:
灵动应该没有带RGB驱动器的MCU吧

网友A:
RGB驱动的话还得是主频非常高才行,不然刷新太慢了

网友B: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灵动我一般都不用它驱动屏幕

网友C:
我猜测啊,灵动应该是没有这种MCU

网友D:
你去找个代理咨询一下吧,代理门儿清呢

网友E(2022-02-10):
这些问代理他们最清楚了

网友F:
灵动还没有吧

网友G:
灵动没有带RGB接口的MCU

网友H:
灵动还没有这种MCU

网友I:
灵动目前还没有这种芯片了

网友J:
灵动没有,可以看看华芯微特的。

网友K:
灵动没有带RGB接口的MCU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