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灵动那款MCU有RGB驱动器接口

楼主(2021-12-30):
灵动那款MCU有RGB驱动器接口啊?

网友A:
很少有MCU带这个吧,
要用驱动芯片

网友B:
屏幕驱动,不都是单加芯片的么

网友C:
这个不知道,这个建议得找代理咨询一下

网友D:
我知道ST的是M4系列的某些型号带RGB驱动器,可是灵动好像没有M4内核啊

网友E:
灵动好像没有RGB驱动器吧,灵动做电机MCU比较强

网友F:
这个建议还是找个原厂FAE或者代理商问一下

网友G:
你可以去官网查一下嘛,看看有没有那个型号支持RGB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