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使用jlink供电,是不是不好,不稳定?

楼主(2021-12-30):
MM32开发的时候,建议用jlink供电还是外部供电啊?jlink供电的话系统是否稳定呢?

网友A:
这个不会的,是你jlink的事儿

网友B:
当然是外部供电比较靠谱啊,能不用jlink供电就不用了

网友C:
还是外部供电吧,稳定一些

网友D:
Jlink供电也行的,能输出100ma左右的电流呢

网友E:
Jlink供电其实没啥,也能正常用

网友F:
没遇到过不稳定的情况,你是烧录不进去呢?还是什么现象

网友G:
可以的啊,我都是用jlink供电,用的好好的呢

网友H:
如果可以外部供电那最好了,不能的话,仿真器供电也没啥

网友I:
我觉得可能是jlink供电不稳定,导致你烧录有问题

网友J:
一般新款jlink供电都很稳了,烧录都不会出现断开连接等问题

网友K(2022-02-11):
下程序的时候可以,
别的时候就算了

网友L:
jlink输出的电流很小,不一定带得动你的板子。

网友M:
供电电流有限,不一定带得动。

网友N:
我用过JLINK,没什么问题,供电的话,USB接口的供电电流会有一定的限制,谨慎使用USB供电

网友O:
还是用外部吧,jlink供电有限。

网友P:
外部电源供电更可靠

网友Q:
我也觉得外部电源供电更稳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