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一下华大的FAE,关于SW下载HC32L110代码的问题

楼主(2021-12-30):
有个产品上用到了HC32L110,现在发现一个问题:以前到没发生过的,现在是MCU只能用SW下载一次代码,再次下载代码就不行了;产品有掉电休眠功能,现在是掉电时所有电都断完了的,也是不能下载代码;一旦不能再次下载代码,貌似MCU就被锁死了。另一块不同电路的板子上,MCU(前提是未被锁死)则可以多次下载代码。
请教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进度深度睡眠模式了,SWD口就被禁用了,如果想恢复,就用UART模式把MCU里的flash全清空一次就可以了

楼主:
以前测试这个深度睡眠(大约1uA)这个功能时,未出现过不能再次下载代码的现象,当然也知道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彻底掉电后,再下载代码的,这次感觉MCU 成了OTP了。。。

网友B:
程序改一下  重新换个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测试这个深度睡眠(大约1uA)这个功能时,未出现过不能再次下载代码的现象,当然也知道这个问题,一般都是 ...

进入深度休眠之后,再次上电或者复位之后能否使用SWD下载,取决于MCU复位后,是先连上SWD,把MCU hold住,然后擦写flash;还是先进入DeepSleep状态。
如果是先进入DeepSleep状态,那么表面现象就是SWD模式只写一次就不能再次使用SWD下载了。
楼主可以使用离线编程器和在线编程器,通过串口模式将芯片上的代码擦除
下次在调试深度休眠模式的时候,可以在main开头加2、3秒的等待,这样确保下次复位或者上电后,有充分时间连接调试器,可以重新使用SWD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改一下  重新换个芯片

换个几块MCU了,同样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入深度休眠之后,再次上电或者复位之后能否使用SWD下载,取决于MCU复位后,是先连上SWD,把MCU hold住 ...

灵动微的0010,好像也是要上电时预留2、3秒时间
板子有一个纽扣电池,正常工作时是由市电220V供电(AC-DC)工作,MCU也是处于正常工作中,未进入低功耗;断开市电时系统就关机了,但为了保证MCU的RTC运行不受影响,关机后MCU是进入低功耗状态,,纽扣电池供电RTC维持日历运行。
在研发调试期间,纽扣电池是安装了,在系统板子上下载代码时都没有出现过第二次不能下载的现象,都可以多次下载。现在则莫名其妙不能二次下载了。也试过(其实就是)拿掉纽扣电池下载代码,也是不能下载,这就有点奇怪,不知道有什么地方设置可以在城这样
另也有一块电路比较简单的板子,同一个代码,这可以多次下载,这就有点奇怪了?!

网友D:
是进入低功耗了吧,你改串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进入低功耗了吧,你改串口试试

在哪里可以找到串口下载的烧写软件,在官网上只看到MCU的资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灵动微的0010,好像也是要上电时预留2、3秒时间
板子有一个纽扣电池,正常工作时是由市电220V供电(AC-DC) ...

不懂灵动的。
华大的MCU没有单独的RTC电源供电或者VBAT脚。
我让你在main开头加2、3秒延时,是为了防止上电后代码立即进入超低功耗而导致不能用SWD下载

网友D:
加我Q 715556044,我给您,或者官网上ISP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灵动的。
华大的MCU没有单独的RTC电源供电或者VBAT脚。
我让你在main开头加2、3秒延时,是为了防止上 ...

开始用灵动微,没注意内部复位电路的问题,没留延时,玩废了几块MCU,后来加上,就可以了
华大的L110,我开始使用时都没加延时,一直好好的,这几天要去更新一下代码,结果发现不能下载了,有点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