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输出60V小封装转换器/芯片应用数据展示

楼主(2021-12-30):
WD5060是具有内置功率MOSFET的单片,降压,开关模式转换器。它在4.5v至60v输入电源上可实现600MA峰值输出电流,并具有出色的负载和线路调节能力。电流模式操作可提供快速的瞬态响应并简化环路稳定性。故障状态保护包括逐周期电流限制和热关断。需要最少数量的易于使用的外部组件。采用SOT23-6封装设计。

WD5060基本特征:

600MA峰值输出电流

0.55Ω内部功率MOSFET

稳定的低ESR陶瓷输出电容器,效率可达93%

<10μA关机模式、固定180kHz频率

热关断、逐周期过流保护

4.5v至60v工作输入范围、最大占空比90%

WD5060应用领域:

电表、分布式电源系统、电池充电器、线性稳压器的预稳压器、LED驱动器等.

WD5060芯片构架图

WD5060典型应用电路参考:

WD5060操作说明:

电流模式降压稳压器,也就是说,WA输出电压与峰值电感器电流成正比。在一个周期开始时,M1处于关闭状态。EA输出电压高于电流检测放大器的输出,电流比较器的输出较低。180kHz CLK信号的上升沿设置了RS触发器。其输出接通M1,从而将SW引脚和电感器连接到输入电源。电流感应放大器会感应并放大电感电流。斜坡补偿被加到CurrentSense放大器的输出上,而误差补偿则被PWM比较器输出到误差放大器的输出上。

当电流感测放大器输出和斜率补偿信号的总和超过EA输出电压时,将重置RS触发器并关闭M1,外部肖特基整流二极管(D1)传导电感电流,如果电流检测放大器输出和斜率补偿信号的综合未超过整个CLK得EA输出,则下降CLK数值。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将反馈和0.8v带隙基准之间的电压差进行积分。极性低于0.8vFB引脚电压会增加EA输出电压。由于EA输出电压与峰值电感器电流成正比,因此其电压的增加也增加了输出到输出端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