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灵动现在比较主流的MCU是哪款

楼主(2021-12-30):
灵动现在比较主流的MCU是哪款,适合做控制设备的。

网友A:
mm32f103可以。

网友A:
MM32F103RBT6跟stm32兼容的

网友B:
mm32f103可以

网友C:
mm32f103系列用的比较多

网友D:
灵动用的多的好像还是F103系列吧

网友E(2022-02-08):
主流的MCU应该是M0的内核的吧

网友F:
这个你去问问代理商吧,他们能给你推荐

网友G:
一般情况都是M0和M3内核的比较大众和主流

网友H:
你可以去官网看看,主流型的MCU是哪类,我看他家有分类的

网友I:
做控制设备的话一般M0内核的就能够用了

网友I:
我看他家主流型的MCU好像是MM32F0270这款,不知道现在还推不推了

网友J:
你去官网瞅瞅呗,官网不都有推荐么

网友G:
这个主流你是怕供货不足吧,其实灵动现在好像供货还行

网友K:
你用哪款都行吧,灵动的MCU控制类的还行的

网友L: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不太了解灵动的产品线,不过我看他家MM32F031或者103都还行

网友M:
MM32L0140 MM32F0270 MM32F3270 还有其它系列的不是很熟

网友N:
您需要的就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