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F0270 系列怎么样?

楼主(2021-12-30):
MM32F0270 系列有人用过么?好开发不?

网友A:
都是很成熟的芯片,放心用,就是花点时间的事

网友B(2022-03-02):
没用过,其实芯片都一样,怎么都是用

网友C:
应该还行吧,我看参数还不错呢

网友D:
你可以用着看看呗,灵动的技术支持还是可以的

网友E:
灵动有很多教程,你可以学着搞搞

网友F:
应该还好开发吧,毕竟是32位的MCU,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G:
我看参数可以,你可以试试,应该很好上手

网友H:
可以,用起来绝对没问题

网友I:
买个开发板,或者芯片,去试试就知道好不好用了

网友J:
是可以的,因为固件库都比较成熟了

网友K:
我没弄过,不过我用过灵动的另一款,F103的,挺好用的

网友L:
还行吧,芯片有啥难开发的,技术支持都很强,不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