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F0270 系列有人用过么?好开发不?

楼主(2021-12-30):
我看OLED有多种接口,但是常用的就是SPI接口,I2C接口,并口却没用过,我看MM32带有FSMC,有些人就用并口FSMC,我是没用过,想知道这两种驱动,那种效果好呢?

网友A(2022-02-08):
巧了,我也想问,好开发不

网友B:
都一样吧,毕竟都是M0内核,32位MCU

网友C:
估计还行,灵动技术支持还不错的

网友D:
FSMC当然快啦,但是占用的IO端口比较多

网友E:
OLED可以用SPI或者I2C都可以的,没必要用FSMC

网友F:
灵动的MCU估计都很好开发,他家资料比较全

网友G:
挺好用的,用SPI就行,好使

网友H:
效果来说肯定FSMC比较好,速度快

网友I:
你可以都试试嘛,这不是难题

网友J:
建议用SPI,占用IO引脚少,如果FSMC的话,占用的IO比较多

网友K:
可以试试,有高超技艺在身的用啥都好用,哈哈

网友L:
您技术好,资料也挺全的,开发起来应该不难

网友M:
还好,灵动也用的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