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我想使用MM32F0270实现对125KHZ的ID卡解码

楼主(2021-12-30):
有没有使用这个芯片实现ID卡解码的功能

网友A(2022-02-08):
这个可以的,用定时器解决

网友B:
有几种方法,可以用ID芯片,也可以自己定时器做

网友C:
有的,定时器都可以做到

网友D:
曼切斯特解码嘛,你网上搜搜看

网友E:
可以做ID解码的,网上有很多例子的

网友F:
我之前用atmel抄了个ID解码的,挺好玩

网友G:
你用定时器自己做个,你先模拟出125KHz的频率,然后再去解码

网友H:
这种解码方式是通过程序代码实现的,芯片的能力都能支持

网友I:
应该有的,我看51都能解码,况且你用的是32位MCU呢

网友J:
支持的,但是程序代码你得自己编写,用定时器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