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 串口 空闲中断 DMA 任意长接收 Hal库 IDLE

楼主(2021-12-30):
AD, DM, IDL, ST
接着上一篇关于STM32H7串口收发问题,继续说,上一篇里边提供了中断接收方式,最大的缺点就是中断过于频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把DMA搬过来,它不就是专门搬用数据的嘛,不用多可惜。

首先我们需要大致了解,DMA和外设传送数据,例如串口,我们希望,当一帧数据接收完毕了,有个东西告诉主程序,串口接收到了一帧n个字节的数据存在某个地方,接收过程中你丫别打搅我。

DMA就能胜任这个工作,他可以以中断的形式告诉你这些信息。相比中断接收方式,是不是省了很多中断,主程序被打断的次数也就少了。

dma很占优势

楼主:
还是按照上一篇形式大概看一下,HAL库中DMA是怎么和串口配合的。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Receive an amount of data in DMA mode.
  * [url=home.php?mod=space&uid=536309]@NOTE[/url]   When the UART parity is enabled (PCE = 1), the received data contain
  *         the parity bit (MSB position).
  * @param huart UART handle.
  * @param pData Pointer to data buffer.
  * @param Size  Amount of data to be received.
  * @retval HAL status
  */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Receive_DMA(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
  /* 其他关系不大的代码省略 有兴趣可以自己看 下同 */
  //1.检查参数 判断串口接收状态为就绪 把缓存区参数传递到串口句柄  修改某些状态
  //2.判断和串口句柄关联的DMA句柄地址不为空  然后给DMA句柄注册一些回调函数
      /* Enable the DMA channel */
      if (HAL_DMA_Start_IT(huart->hdmarx, (uint32_t)&huart->Instance->RDR, (uint32_t)huart->pRxBuffPtr, Size) != HAL_OK)
    {
      ......
    }
}

楼主:
HAL_UART_Receive_DMA这个函数里最主要的就是调用了HAL_DMA_Start_IT这个函数,你看他连参数都没怎么变,就把句柄换了,其他三个原封不动的传递过去了。所以函数内其他内容几乎不用考虑了。直接往下看这个函数。

楼主:
/**
  * @brief  Start the DMA Transfer with interrupt enabled.
  * @param  hdma:       pointer to a DMA_HandleTypeDef structure that contains
  *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specified DMA Stream.
  * @param  SrcAddress: The source memory Buffer address
  * @param  DstAddress: The destination memory Buffer address
  * @param  DataLength: The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ferred from source to destination
  * @retval HAL status
  */
HAL_StatusTypeDef HAL_DMA_Start_IT(DMA_HandleTypeDef *hdma, uint32_t SrcAddress, uint32_t DstAddress, uint32_t DataLength)
{
  //1.检查参数 给句柄上锁 判断状态 只有在就绪状态下才允许配置
  //2.判断就绪状态
  {
    ......
    /* Configure the source, destination address and the data length */
    DMA_SetConfig(hdma, SrcAddress, DstAddress, DataLength);
    ......
    //这里会开启一堆中断  完事要用  暂时可以不关心
  }
}

楼主:
上面这个函数也差不多还是那个意思,都懒的看了,主要是调用了DMA_SetConfig这个函数,追踪过去,它才是真正配置寄存器的函数,HAL库就是这么繁琐。

/**
  * @brief  Sets the DMA Transfer parameter.
  * @param  hdma:       pointer to a DMA_HandleTypeDef structure that contains
  *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specified DMA Stream.
  * @param  SrcAddress: The source memory Buffer address
  * @param  DstAddress: The destination memory Buffer address
  * @param  DataLength: The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ferred from source to destination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DMA_SetConfig(DMA_HandleTypeDef *hdma, uint32_t SrcAddress, uint32_t DstAddress, uint32_t DataLength)
{
  /* calculate DMA base and stream number */
  //获取DMA控制器对应流的基地址
  DMA_Base_Registers  *regs_dma  = (DMA_Base_Registers *)hdma->StreamBaseAddress;
  BDMA_Base_Registers *regs_bdma = (BDMA_Base_Registers *)hdma->StreamBaseAddress;

  /* Clear the DMAMUX synchro overrun flag */
  hdma->DMAmuxChannelStatus->CFR = hdma->DMAmuxChannelStatusMask;

  if(hdma->DMAmuxRequestGen != 0U)
  {
    /* Clear the DMAMUX request generator overrun flag */
    hdma->DMAmuxRequestGenStatus->RGCFR = hdma->DMAmuxRequestGenStatusMask;
  }

  if(IS_DMA_STREAM_INSTANCE(hdma->Instance) != 0U) /* DMA1 or DMA2 instance */
  {
    /* Clear all interrupt flags at correct offset within the register */
    regs_dma->IFCR = 0x3FUL << (hdma->StreamIndex & 0x1FU);

    /* Clear DBM bit */
    ((DMA_Stream_TypeDef *)hdma->Instance)->CR &= (uint32_t)(~DMA_SxCR_DBM);

    /* Configure DMA Stream data length */
    //这里设置搬用的目标数据长度
    ((DMA_Stream_TypeDef *)hdma->Instance)->NDTR = DataLength;

    /* Peripheral to Memory */
    //整个这个if判断是在设置DMA搬运数据的目标地址和源地址
    if((hdma->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
      /* Configure DMA Stream destination address */
      ((DMA_Stream_TypeDef *)hdma->Instance)->PAR = DstAddress;

      /* Configure DMA Stream source address */
      ((DMA_Stream_TypeDef *)hdma->Instance)->M0AR = SrcAddress;
    }
    /* Memory to Peripheral */
    else
    {
      /* Configure DMA Stream source address */
      ((DMA_Stream_TypeDef *)hdma->Instance)->PAR = SrcAddress;

      /* Configure DMA Stream destination address */
      ((DMA_Stream_TypeDef *)hdma->Instance)->M0AR = DstAddress;
    }
  }
  else if(IS_BDMA_CHANNEL_INSTANCE(hdma->Instance) != 0U) /* BDMA instance(s) */
  {
    /* Clear all flags */
    regs_bdma->IFCR = (BDMA_ISR_GIF0) << (hdma->StreamIndex & 0x1FU);

    /* Configure DMA Channel data length */
    ((BDMA_Channel_TypeDef *)hdma->Instance)->CNDTR = DataLength;

    /* Peripheral to Memory */
    if((hdma->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
      /* Configure DMA Channel destination address */
      ((BDMA_Channel_TypeDef *)hdma->Instance)->CPAR = DstAddress;

      /* Configure DMA Channel source address */
      ((BDMA_Channel_TypeDef *)hdma->Instance)->CM0AR = SrcAddress;
    }
    /* Memory to Peripheral */
    else
    {
      /* Configure DMA Channel source address */
      ((BDMA_Channel_TypeDef *)hdma->Instance)->CPAR = SrcAddress;

      /* Configure DMA Channel destination address */
      ((BDMA_Channel_TypeDef *)hdma->Instance)->CM0AR = DstAddress;
    }
  }
  else
  {
    /* Nothing To Do */
  }
}

楼主:
各位同志你们自己看吧这个函数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配置DMA寄存器。以上就是串口DMA接收函数中最重要的部分。好像没什么意义一样,因为我要用到其中的一点点东西,所以必须要分析源码。

我们只是说了调用接收函数,参数里边指定了接收缓存,也指定了大小,似乎和我们的目标不符合,假设我们的DMA和串口之间的配置已经配置好了,那现在能做到的就是把数据收集到这个缓冲区里,可是并不能告诉主程序接收到了数据,和接收了多少,想要知道这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CPU定时去问DMA接收了多少数据,然后自己定义一个记录变化的变量,配合,另一种是中断方式,我们通过查询得知,DMA只有接收完成和接收半完成两个中断。

楼主:
最最主要的串口的空闲中断不要忘了呀,这个可以告诉你,一帧数据接收完了,你可以根据这个中断去搞,接收了多少,在什么地方。

因为这个编辑器不知道咋回事,贴代码总是挂,上边那个函数就贴了我很长时间,很生气,所以我就无耻的把源码整到这里了,整个工程哦(暂时还没有上传)。

楼主:
再试试贴代码吧,方便你我他,要积分的都无耻。改天

uart.c文件就这么多代码,

#include "Uart.h"
#include "stm32h7xx_hal.h"

#define RxBufSize   1024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 {0};
DMA_HandleTypeDef hDmaUart1Tx = {0};
DMA_HandleTypeDef hDmaUart1Rx = {0};

//数组后边的那个限定跟你的内存分配有关 如果你的主RAM在512K的那个片内存就可以不加 这是AC6编译器用法
uint8_t RxBuf[2][RxBufSize] __attribute__((section (".RAM_D1")));
void (*Uart1RxCompleteCallback)(uint8_t *pData,uint16_t *Count);

void Uart1Init(uint32_t BaudRate,void (*RxCompleteCallback)(uint8_t *pData,uint16_t *Count))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BaudRate;
hUart1.Init.ClockPrescaler = UART_PRESCALER_DIV2;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OneBitSampling = UART_ONEBIT_SAMPLING_DISABLED;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8;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FifoMode = UART_FIFOMODE_DISABLE;

HAL_UART_Init(&hUart1);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hDmaUart1Tx.Instance = DMA1_Stream0;
hDmaUart1Tx.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USART1_TX;
hDmaUart1Tx.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Uart1T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Uart1T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Uart1T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Uart1T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hDmaUart1Tx.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Uart1T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HAL_DMA_Init(&hDmaUart1Tx);
__HAL_LINKDMA(&hUart1,hdmatx,hDmaUart1Tx);

hDmaUart1Rx.Instance = DMA1_Stream1;
hDmaUart1Rx.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USART1_RX;
hDmaUart1Rx.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Uart1R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Uart1R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Uart1R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Uart1R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hDmaUart1Rx.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Uart1R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HAL_DMA_Init(&hDmaUart1Rx);
__HAL_LINKDMA(&hUart1,hdmarx,hDmaUart1Rx);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1,RxBuf[0],RxBufSize);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1,UART_IT_IDLE);
HAL_NVIC_EnableIRQ(USART1_IRQn);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1_IRQn,14,0);

HAL_NVIC_EnableIRQ(DMA1_Stream0_IRQn);//Tx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Stream0_IRQn,14,0);

HAL_NVIC_EnableIRQ(DMA1_Stream1_IRQn);//Rx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Stream1_IRQn,14,0);

Uart1RxCompleteCallback = RxCompleteCallback;
}

void HAL_UART_Msp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huart == &hUart1)//串口1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MEDIUM;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1;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9;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USART1_CLK_ENABLE();

  HAL_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
}

void Uart1TxData(uint8_t *pData,uint16_t Count)
{
if(Count)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1,pData,Count);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__HAL_UART_GET_FLAG(&hUart1,UART_FLAG_IDLE))
{
  static uint16_t count;
  __HAL_UART_CLEAR_IDLEFLAG(&hUart1);
  if(Uart1RxCompleteCallback)
  {
   hUart1.RxState = HAL_UART_STATE_READY;
   hDmaUart1Rx.State = HAL_DMA_STATE_READY;
   HAL_UART_RxCpltCallback(&hUart1);
  }
}
else
  HAL_UART_IRQHandler(&hUart1);
}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huart == &hUart1)
{
  static uint16_t count;
  count = RxBufSize - __HAL_DMA_GET_COUNTER(&hDmaUart1Rx);
  if(count == 0)return;
  hDmaUart1Rx.Lock = HAL_UNLOCKED;
  if(huart->pRxBuffPtr < RxBuf[1])
  {
   Uart1RxCompleteCallback(RxBuf[0],&count);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1,RxBuf[1],RxBufSize);
  }
  else
  {
   Uart1RxCompleteCallback(RxBuf[1],&count);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1,RxBuf[0],RxBufSize);
  }
  hDmaUart1Rx.Lock = HAL_LOCKED;
}
}

void DMA1_Stream0_IRQHandler(void)
{
HAL_DMA_IRQHandler(&hDmaUart1Tx);
}

void DMA1_Stream1_IRQHandler(void)
{
HAL_DMA_IRQHandler(&hDmaUart1Rx);
}

楼主:
这个是Uart.h文件

#ifndef __Uart_H_
#define __Uart_H_

#include "stdint.h"

void Uart1Init(uint32_t BaudRate,void (*RxCompleteCallback)(uint8_t *pData,uint16_t *Count));
void Uart1TxData(uint8_t *pData,uint16_t Count);

#endif /* End __Uart_H_ */

楼主:
这个是应用文件,实现了把收到的数据在发回去的功能。

#include "Uart1Task.h"
#include "limits.h"//ULONG_MAX
#include "U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ystemConfTask.h"

#define Uart1RxCompleteFlag  0x01

static uint8_t *Uart1RxData;
static uint16_t Uart1RxCount;
TaskHandle_t Uart1TaskHandle;

void Uart1RxIRQ(uint8_t *pData,uint16_t *Count);

TaskHandle_t *GetUart1TaskHandle(void)
{
return &Uart1TaskHandle;
}

void Uart1Task(void *pvParameter)
{
Uart1Init(115200,Uart1RxIRQ);
while(1)
{
  uint32_t NotifyValue = 0;
  xTaskNotifyWait(pdFALSE,ULONG_MAX,&NotifyValue,portMAX_DELAY);
  Uart1TxData(Uart1RxData,Uart1RxCount);
}
}

void Uart1RxIRQ(uint8_t *pData,uint16_t *Count)
{
Uart1RxData = pData;
Uart1RxCount = *Count;
BaseType_t p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xTaskNotifyFromISR(*GetUart1TaskHandle(),Uart1RxCompleteFlag,eSetBits,&p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portYIELD_FROM_ISR(p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楼主:
串口驱动里做了一个双缓冲的,防止大量数据出问题,有问题欢迎联系我。

楼主: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wait_for_STM32」的原创**,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ait_for_STM32/article/details/109245683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应用文件,实现了把收到的数据在发回去的功能。

进入空闲中断ISR后,清完ilde flag后,应该立即停掉DMA,否者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