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学习 基于STM32F103C8t6

楼主(2021-12-30):
STM32学习 基于STM32F103C8T6STM32F103C8T6命名规则

先对自己使用的芯片命名有所了解,才能更好的宏观掌控

楼主:
STM32F103C8t6引脚命名

楼主:
hex文件烧录
先看最小系统的boot

楼主:
串口方式ISP
烧写器:八合一烧写器的usb转串口模式(拨码开关:1:on,2:off)
stm32最小系统:boot0:1,boot1:0(根据丝印数字1判断板子上下,上面的是boot0)
使用vcc、gnd、rx1、tx1(A9、A10)
PC下载器:使用flymcu
PC串口助手:接收信息

楼主:
J-link方式SW
使用J-linkOB
stm32最小系统:boot0:0,boot1:0(根据丝印数字1判断板子上下,上面的是boot0)
PC:在keil中设置debug和setting,及配置j-link,然后直接点击keil菜单栏里面的download F8就可以了
也可以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