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rct6的代码移植到stm32f103c8t6教程

楼主(2021-12-30):
目前市面上见的较多的STM32单片机一般都是开发板,由于这些开发板又很丰富的例程,因此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但是我们实际在应用的时候,有时候可能用不了那么多的管脚,因此会造成管脚资源的浪费,而且管脚多的成本也会很高。同时这些STM32单片机的基础的库基本都是一样的,因此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可以进行移植的,博主今天来分享一下代码移植的方法。本次采用stm32f103rct6的代码移植到stm32f103c8t6。其他STM32单片机之间的移植方式和这个类似,大家要学会举一反三。

      做一些项目的实际过程中,通过自己的摸索,慢慢找到了移植方法,本次通过将正点原子stm32rct6的串口例程移植到stm32f103c8t6中。

楼主:
  1. 打开工程之后点击品旁边的魔术棒,之后选择decice将单片机类型选择为STM32F103C8.如下图所示

楼主:
2.在Target选项卡中,将晶振改成板子上的晶振大小,我的是8MHZ,因此改8。如下图所示

楼主:
3.在C/C++选项卡中,将Define从STM32F10X_HD,USE_STDPERIPH_DRIVER改成 STM32F10X_MD,USE_STDPERIPH_DRIVER  。因为咱们的c8t6是middle型的单片机。有时候在碰到一个没用的单片机,不知道怎么改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去找一个 哪一个单片机的例程,把他改成里边对应的 就可以了。
修改过后如下图所示

楼主:
4.在Debug 选项中,修改对应的下载器的设置,我这里用的是STLINK,这里下载器根据自己的来就好。选择之后,点击settings, 当然选择SW模式进行调试,之后在settings的Flash Download选项卡内,可以看到当前的programming algorithm为High-denity的高密度的内存(也就是闪存),但是我们的c8t6是middle中密度的内存,因此我们将已有的remove移除,之后add添加一个新的正确的内存即可。这个时候有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就是没有我们要找的算法,此时我们就需要去官网下载一个文件即可。http://www2.keil.com/mdk5/legacy

楼主:
下载安装之后即可发现多了好多,选择即可。选择好的如下图所示:

楼主:
5.之后需要将启动文件由startup_stm32f10x_md.s修改为startup_stm32f10x_hd.s即可。先将startup_stm32f10x_md.s右键移除,之后双击CORE添加startup_stm32f10x_hd.s即可。修改完成的图如下:

楼主:
6.此时编译工程下载之后,程序已经可以运行,但是有的时候会出现始终变慢的情况,需要在主函数里边加一个SystemInit();

即可。加完的结果如下:、

此时移植完成,通过STLINK可以下载到stm32c8t6单片机上,并顺利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