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6T6初步学习

楼主(2021-12-30):
day1:1.烧录例程时,keil总是需要长按复位键才能下载,究其原因,是要把STMCubeMX切换为Serial Wire模式才可在keil中连续烧录。No Dugger 模式和Serial Wire分别对应不同的代码,导致效果不同

楼主:
2.按照微雪课堂的教程学习用GPIO_OUTPUT控制LED,并做成8颗LED的流水灯。

3.继续学习GPIO,按照教程程序编译失败,显示结构体和函数未定义,将定义搬到主函数后编译成功,但功能无法实现。

day2:1.查阅解决办法后发现是要将结构体和函数定义写在gpio.h头文件中,而不是gpio.c(我是伞兵),编译成功。

2.LED一直常量,是因为LED_OFF/ON函数分别对应了RSET/SET,这个正好为亮灭,修改后显示正常,长按常量,不按保持灭。

3.学习微雪第二节,利用外部中断,设置4个按键控制4种功能,此过程中,有许多库函数在CubeMX中不支持,需要具体了解。

楼主:
day3:1.接触到基本定时器,对相关寄存器概念不熟悉,查阅相关资料。

Prescaler(PSC): 定时器预分频设置,用来设置TIMx_PSC的值,16位,设置 0~65535 以达到 1 至 65536 的分频。

Couter Mode : 定时器的计数方式,基本定时器只能向上(UP)计数(即TIMx_CNT只能从0开始递增,无须初始化)

Couter Period : 定时器周期,16位,设置 0~65535 以达到 1 至 65536 的周期。每当定时器达到 设定值时,置位。

楼主:
APB2负责AD,I/O,高级TIM,串口1。

APB1负责DA,USB,SPI,I2C,CAN,串口2345,普通TIM。

发生中断的时间=(PSC+1)∗(Period+1)/定时器的频率

楼主:
按照教程步骤下载调试后,发现只进入定时器中断2次后便不再进入,探索其原因。

找了很久后,发现需要对定时器TIM3放在while里重复使能,才能使灯正常亮灭,不知为何。

原因为TIM3中CR1寄存器里CEN位自动复位。

楼主:
day4:1.CEN自动复位是因为错误配置为单脉冲模式,修改后恢复正常。

楼主:
得出一些调试经验:1.设置断点,寻找出现问题的模块;

                                 2.查看相关寄存器和HAL库开发指南,找到错误的语句;

                                 3.修改语句或CubeMX的配置。

楼主:
2.配置定时器TIM1_channel1为PWM模式,对应引脚PA8,通过控制脉宽使LED亮度变化。

3.用debug对输出的PWM波进行查看,计算周期。

day5:学习串口通信,查询资料后发现硬件方面需要USB-TTL才能进行通信,安装虚拟串口也没有反应,该节先跳过。

同样,DMA也需要用到上述硬件,暂时跳过。

楼主:
ADC也需要串口通信,了解到keil可以使用虚拟串口来进行串口通信。

先下载VSPD虚拟串口软件,再将KEIL配置为下图所示

楼主:
SARMCM3.DLL        -REMAP        SARMCM3.DLL

DARMSTM.DLL        -pSTM32F103C6        TARMSTM.DLL        -pSTM32F103C6

在debug里的command里键入 MODE COM3 9600,0,8,1

ASSIGN COM3 <S1IN>S1OUT(cubemx里用哪个串口就SxIN);

再打开串口软件(或者keil自带的UART#x窗口),配置相同,即可收到程序发送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