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retues和Keil使用stm32F103C6芯片实现跑马灯

楼主(2021-12-30):
一、Protues创建工程

添加好名称,不断下一步就行:

楼主:
二、pretues添加原件,构建电路图;

楼主:
二、keil做代码:
添加文件这里不做说明,注意一下几个点:
1.芯片使用stm32F103c6

楼主:
2.mdk的汇编文件随之改变

楼主:
3.宏定义改成stm32F103c6的宏

楼主:
4.主函数代码实现:

#include "stm32f10x.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时间不准确,只是一个简单的延迟
{
        for(int i = 0;i < 1000;i++)
        {
                for(int j = 0;j < ms; j++);
        }
}
int mai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初始化A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GPIO_Pin_2
                                                                                                   |GPIO_Pin_3|GPIO_Pin_4 | GPIO_Pin_5|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 (1)
  {
                        for(int i = 0;i < 8;i++)//第一个灯到第8个
                        {
                                GPIOA->BSRR = (1 << i);
                                delay(100);//亮
                                GPIOA->BRR = (1 << i);
                                delay(100);//灭
                        }
                        for(int i = 0; i <8; i++)//8个同时亮灭8次
                        {
                          GPIOA->BSRR = 0xff;
                                delay(100);//亮
                                GPIOA->BRR = 0xff;
                                delay(100);//灭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endif

楼主:
5.mdk中的.s文件中的SystemInit函数没有实现入口,可能会产生链接错误,所以在stm32F103_gpio.c中添加函数实现,为空即可。

楼主:
6.生成.hex文件

楼主:
编译一下:

楼主:
四、Protues电路图整合Keil生成的.Hex文件
protues中右击芯片编辑属性添加.hex文件(mdk/Objects/);.

仿真不卡?

楼主:
五、实验结果:
1到8个灯分别开始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