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串口通信 (缓冲区 发送不出数据&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
流程
(简单的发送数据)

GPIO时钟使能
串口时钟使能
串口的GPIO配置
写初始化串口函数,配置串口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
开启(使能)串口USART_Cmd(USART1, ENABLE);

附上代码

void NVIC_Config_USART()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        NVIC_InitStruc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void Init_UART()
{
     GPIO_InitTypeDef     GPIOInitstruct;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开启串口对应的GP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开启串口1的时钟  :Tx-A9   RX-A10,开

           GPIO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设置串口GPIO模式(有两个)
           GPIO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Tx GPIO配置
           GPIO_Init(GPIOA,&GPIOInitstruct);                       //设置TX为推免输出模式

                 GPIO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Initstruct);       //设置RX GPIO配置

                USART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   //配置好串口

                 NVIC_Config_USART();   //配置NVIC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 使能接收中断

                 USART_Cmd(USART1, ENABLE);   //开启串口
                   //串口接受,会引发中断

}

void UART_SendByte(USART_TypeDef * USARTx, uint8_t dat)
{
        USART_SendData(USART1, dat);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RESET);
          //发送缓冲区为空,状态置1,  写入一个数据,状态置0,灯数据发送借书,这个状态寄存器就变成1
                                                          //实现了串口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UART_SendString(USART_TypeDef * USARTx, char* string)
{
        char * str = string;//指向string
        while(*str)   //只要str不为0,表示字符串还没有结束
        {
                UART_SendByte(USARTx, *str);
                str++;
        }

}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 PB,PE 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LED0-->PB.5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PB.5 输出高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LED1-->PE.5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 //PE.5 输出高

}

楼主(2021-12-30):
中断函数: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16_t temp;
                delay_init();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5); //PE.5 输出高
                temp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SendData(USART1,temp);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 == SET);

        }
}

楼主:
注意事项

巧妙运用 USART_GetFlagStatus函数来确定发送/接受数据是否完成,避免因为程序执行太快而导致数据丢失。

楼主:
以下是详细代码:
@brief Checks whether the specified USART flag is set or not. *
@param USARTx: Select the USART or the UART peripheral.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USART1, USART2,
USART3, UART4 or UART5. * @param USART_FLAG: specifies the flag to
check.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楼主:
@ARG USART_FLAG_CTS:  CTS Change flag (not available for UART4 and UART5)
@ARG USART_FLAG_LBD:  LIN Break detection flag
@arg USART_FLAG_TXE:  Transmit data register empty flag
@arg USART_FLAG_TC:   Transmission Complete flag
@arg USART_FLAG_RXNE: Receive data register not empty flag
@arg USART_FLAG_IDLE: Idle Line detection flag
@arg USART_FLAG_ORE:  OverRun Error flag
@arg USART_FLAG_NE:   Noise Error flag
@arg USART_FLAG_FE:   Framing Error flag
@arg USART_FLAG_PE:   Parity Error flag
@retval The new state of USART_FLAG (SET or RESET).
/
FlagStatus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USART_FLAG)

楼主:
一点心得:
今天这个串口中断真的写了很久,最开始只有程序中的发送代码,但是都不能使我设置的GPIO的灯亮,原因是因为我的GPIO使能时钟函数写错了)(PS:细节决定成败)
第二步进阶: 发送的数据让串口返回 : 用到了NVIC中断函数
NVIC函数的步骤:
1.NVIC 初始化 NVIC_Init()
2.中断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
3. 使能(开启)接收中断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Tjyuking」的原创**,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5720531/article/details/110097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