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Proteus仿真入门之LED点灯

楼主(2021-12-30):
首先打开proteus
接下来我们点击P
就会出现如下所示:
在关键字中输入at89c51
右侧显示区内自动出现检索到的AT89C51,双击,左侧就会出现AT89C51
左键单击一下左侧刚刚出现的AT89C51,显示区就会显示出它的原理图,将鼠标移到右侧框中,鼠标将会变成铅笔的形状,单击左键,框中出现一个AT98C51原理图的轮廓图,可以移动。鼠标移动到合适的位置上的时候,按下左键将原理图放置好就ok
目前我们的单片机原理图就放好了。按照此方法依次将led-red、res放在单片机旁。
现在我们发现鼠标放在led上的时候,按下左键,LED-RED将会高亮显示,鼠标变成“小手”的形状,松开鼠标后,形状没有变化就可将元器件进行移动了,鼠标的滚轮就是进行放大缩小的。
在任何条件下,右键单击元器件的时候,元器件都会高亮显示并弹出菜单:
显而易见的当我们单击鼠标左键操作的时候,元件高亮显示时,再右键点击后就会被删除。
我们可以使用左侧的工具栏中的元件图标(元件模式)
就可以在引脚上引出线来
接下来我们进行简单的连线
下面我们给电阻R1设置属性
左键双击电阻,弹出电阻的属性:(电阻最好写300,避免电阻过大)
在电阻前加一个5V的电压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中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先将Proteus保存下,然后去写程序
打开Keil软件选择project中的新建一个project
命名为ledc51
将会弹出CPU选项,选择Atmel中的AT89C51
点击“是”
接下来我们就新建文件图标就可以开始写程序了
将代码编写好之后我们保存为led_demo.c
LED=0;表示使P2^7为低电平,点亮led灯
如果你发现你的左侧栏没有led_demo.c文件,请如下所示,选择添加你刚刚写的代码
接下来进行配置keil
点击图标进行重新编译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Proteus,双击我们的AT98C51元件
然后就可以开始仿真了
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入门实验(led点灯)
如果想让其进行熄灭就直接将代码LED = 0;改成1便可
还有请切记以下代码不要写:

网友A:
赞一个

网友B:
很详细的资料

赞一个

网友C:
赞一个

网友D: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赞一个

网友E:
资料的确是很全面

赞一个

网友F: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赞一个

网友G:
赞一个

网友H:
资料 好好收藏一下

赞一个

网友I:
赞一个

网友J: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