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线接地问题?

楼主(2021-12-31):
振弦传感器采集,线长100米,投入地下10米的管道内,采集设备外壳接入大地,振弦传感器屏蔽线接外壳(也就是大地)测不到数据,屏蔽线必须接电源12V的地才能测到数据。 按道理屏蔽线是单端接大地,请问这里为什么必须要接电源地?  振弦传感器是mV级的振弦波信号。 大家平时屏蔽线怎么接的? 接电源地万一传感器遭雷容易损坏采集设备。

网友A:
“大地”和“信号地”不是一回事,先确定具体地的情况(譬如设备信号地和大地的关系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地”和“信号地”不是一回事,先确定具体地的情况(譬如设备信号地和大地的关系等)。
...

你好,厂家说屏蔽线接入大地就好(即220V PE),实际接入估计有干扰到mV信号,把屏蔽线接入电源地就能测了,不明白其中原理。

网友B:
这种问题是否能看数据波形

网友C:
一般屏蔽层接大地就可以了

网友D:
猜测,你的12V的地并没有通过ACDC的地接到市电的地再接大地

网友E:
电源12V是哪里来的

网友F:
放大器用啥做地线,屏蔽线就用啥。所谓“地”就是个参考并非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猜测,你的12V的地并没有通过ACDC的地接到市电的地再接大地

你好,前面电源是一个自制220v转12v/2A的线性电源,不是开关电源,线性电源只用到了火线零线,没有接大地,问题出在这里?电源没有接大地,屏蔽只能接电源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12V是哪里来的

你好,前面电源是一个自制220v转12v/2A的线性电源,不是开关电源,线性电源只用到了火线零线,没有接大地,问题出在这里?电源没有接大地,屏蔽只能接电源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大器用啥做地线,屏蔽线就用啥。所谓“地”就是个参考并非0V。

你好,这个有点难理解,一般屏蔽接大地滤出干扰,如果屏蔽接电源负,传感器遭遇雷击不是容易打坏采集设备?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有点难理解,一般屏蔽接大地滤出干扰,如果屏蔽接电源负,传感器遭遇雷击不是容易打坏采集设备 ...

那你就再加一个防雷保护屏蔽。两者没法同时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你就再加一个防雷保护屏蔽。两者没法同时实现。

谢谢指点。

网友G:
先搞清楚传感器原理,不能泛泛而谈

网友F:
我一般用柔性的蛇皮不锈钢管,或者刚性的镀锌水管做防雷保护。

网友H:
奇妙的配线,  他应该会给你配 多个导线才对,  +12V  ,GND ,PE ,IO,  接上对应的功能, 能影响到供电的就不因当是接PE 而是 GND 的用途了,

  上图把,别乱接

网友I:
信号线和屏蔽层形成电容,大学物理就会讲,同心线的电容,跟长度成正比,跟两线距离成反比。信号穿过电容直接到地。mV级的振动信号会随着距离的加长。信号会衰减。对此,可以考虑用屏蔽层直径较大的线来减小电容。或者先将信号放大再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