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使用SPI的DMA和串口DMA,会有冲突么?

楼主(2021-12-31):
请问,MM32使用SPI的DMA和串口DMA,会有冲突么?我之前没这么做过,所以想问问可行性。

网友A(2022-02-08):
不会有一起用到的时候吧?估计也是有优先级的

网友B:
应该不会有冲突吧,MCU内部机制估计能处理好

网友C:
这个,额,我也没这么用过

网友D:
估计还是分开用比较好哈,不然有问题还不好找

网友E:
我觉得不会有冲突的,这种不都是内核自己处理好的么

网友F:
应该可以的,你可以先试试哈

网友G:
不会有冲突的吧,因为你串口和SPI的中断也得有优先级的啊

网友H:
试试呗,有问题再加个优先级试试

网友I:
猜测不会有的,不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J:
可行性可以试试,应该不会有问题,哈哈

网友K:
USART1除了使用通道2和3还可以使用通道4和5。

网友L:
共用了DMA1_Channel2吧

网友M:
将串口1的DMA发送从通道2重映射到通道4。

网友N:
不要使用同一个通道就没问题

网友O:
如果直接配置会有冲突,可以重新配置通道的。

网友P:
spi1的dma可以和usart3的dma一起用

网友Q:
可以使用串口中断和DMA中断

网友R:
用不同的通道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