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灵动有对固件加密的方法么?

楼主(2021-12-31):
请问一下,我想让用户读取出我的固件也不能用,请问灵动有啥方法么?

网友A:
我觉得灵动会有吧,毕竟这么大的厂商

网友B:
我之前固件加密,都是使用的jlink加密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固件加密比较好的方式是那种啊

网友D:
加密的话,可以用jlink,自带加密功能很强大

网友E:
固件加密,咋加密啊,修改固件么?

网友F:
加密的话就用烧写器的话是不是也能加密啊,我也想学,可是没思路

网友G:
可以考虑用外部flash做加密认证,这样绑定硬件能好一些

网友H:
如果非常重要可以考虑外置加密硬件呗

网友I:
可以用唯一ID作为加密认证,这样能好一些

网友J:
做个boot,带加密功能,认证之后再跳转到APP

网友K:
有没有不知道,
但是,如果单纯的想给自己的程序加密的话
可以把ID读出来,随便加个运算,然后做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