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生态系统 云平台之间的移植

楼主(2021-12-31):
云平台之间的移植

对于开发者来说,需要关注的不同的云平台之间的区别主要有:支持的协议,设备认证的方式,和支持的功能。

当前大多数云平台都支持MQTT, HTTP协议,部分平台还支持CoAP等协议,或者有些平台使用的是自定义的协议。所以首先需要确认:换云平台时是否需要换接入协议。

即使是同样的协议,例如都是MQTT协议,不同的平台实现设备认证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就是通过MQTT协议的用户名/密码进行认证,而有的需要通过X.509设备证书,这就涉及到是否要实现TLS协议。就算都是通过MQTT协议的用户名/密码进行认证,用户名和密码的产生规则每个云平台也不一样。这些内容都可以在对应云平台的文档中找到说明。

关于云平台支持的功能,各平台都大同小异,在移植时需要注意的是:是否用到了平台SDK 提供的API的这部分代码,如果是的话这部分代码也要做相应的移植。

接下来,我们以“STM32-阿里云物联网应用开发联合课件”中的Paho例程为例,介绍如何移植到百度云物联网平台。

楼主:
STM32-阿里云物联网应用开发联合课件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STM32-阿里云物联网应用开发联合课件”,以及其中Paho例程的系统架构和功能。

该课程以基于STM32的温湿度控制器作为节点端,通过阿里云IoT平台转发数据到用户自己的服务器,并开发了网页端的用户操作界面来监测和控制节点端。

课程涵盖三部分的内容:

•        STM32节点端开发:针对资源受限设备和资源丰富的设备提出了两种实现方式:前者使用开源的Paho MQTT开源实现,后者使用阿里云物联网平台的Linkkit SDK

•        阿里云IoT平台使用和设置

•        用户服务器的搭建

课程所涉及到的代码都是开源的,可以登录图中的链接获取更多的详情。

楼主:
Paho 例程

Paho例程的软件架构

课程中的Paho例程的软件架构可以分为三层:

- 底层驱动,这一层包括STM32L4Cube HAL硬件抽象层,传感器驱动以及WIFI模块驱动。HAL硬件抽象层向上层软件提供了使用各个外设的接口函数。上层的中间件,应用程序等可以通过调用这些API函数来操作外设, 这样便不会使得上层的软件依赖于某个特定的MCU。使得程序更具有复用性,并且容易移植到其他的MCU系列上去。

- 中间件:这一层包括Paho MQTT 协议栈,mbedTLS(用到HMAC-SHA1模块),以及ST的网络接口抽象层。网络接口抽象层,对底层的网络驱动函数进行封装,向上提供统一的网络接口函数,从而将应用层的代码与底层实际网络接口分开。改变以太网,wifi, 2G/3G等不同的连接方式时,不会影响应用层的代码。Paho MQTT通过网络接口抽象层向下调用对应的wifi驱动完成网络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 应用层:包括阿里云MQTT连接适配层和节点端业务程序。阿里MQTT连接适配层根据阿里云IoT平台的要求,依据用户提供的三元组信息构建相应的MQTT连接参数和主题,再调用PahoMQTT提供的API进行MQTT连接和通信。

连接其他平台

课件中Paho例程连接的是阿里云物联网平台,如果要将其移植到其他的平台可以有两种实现方法:

•        还是基于Paho开源实现,根据对应平台的连接要求来实现连接。

•        如果该IoT平台提供的有SDK,可以使用对应的SDK来替代Paho中间件,再基于这个SDK来做应用层的开发。一般云平台的SDK会有和它所支持的功能相关的更丰富的API可使用,并且有一些保证连接可靠性的处理。

- 第一种方法,主要影响应用层中的“阿里云MQTT连接适配层”这一部分代码,主要涉及:Ali_Iotclient.c,Ali_iot_network_wrapper.c和mqtt_msg_handler.c这三个文件。

- 第二种方法,除了“阿里云MQTT连接适配层”这一部分代码以外,还需要替换Paho中间件。

从更加通用的角度考虑,下面我们介绍第一种方法。

在接下来的介绍中,首先我们先演示如何连接到阿里云物联网平台,然后再说明如何修改代码,将开发板连接到百度云物联网平台。

例程需要的硬件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例程需要的硬件以及软件环境。

我们需要一块NUCLEO-L4R5ZI开发板,一块X-NUCLEO-IKS01A2 Sensor扩展板以及一块EXT-AT3080 Wifi扩展板。将这三块板子如下图,通过Arduino接口叠加在一起。

此外,还需要一个可以上网的wifi热点,开发板通过该热点可以连接到互联网。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用来编译和烧录程序,为开发板配置WIFI密码,以及通过浏览器查看云端的数据。一根micro接口的USB线,可以将开发板连接到电脑,给板子供电,进行程序调试等。

硬件环境搭建

例程需要的软件

例程的整个工程代码可以到 www.stmcu.com.cn  网站进行下载。

开发环境使用IARv8.3及以上版本。

最后需要下载串口调试工具Tera term,我们需要通过虚拟串口输入WIFI热点的密码以及三元组信息。

Tera term的配置

为了正常显示和输入串口的数据,Tera term需要按照下面进行配置。

楼主:
阿里云物联网平台

进入阿里云物联网平台

将下载的工程烧录到开发板后,就可以连接阿里云物联网平台了。不过在连接之前,还需要先登录阿里云物联网平台,进入控制台。根据平台的操作说明,或者参考课件第三章第二节的视频(可扫描图中的二维码观看),创建自己的产品和设备。

查看三元组信息

设备创建成功后,我们就会得到由ProductKey, DeviceName和DeviceSecret组成的三元组信息。查看方法见下图。

MQTT主题与消息负载格式

在创建产品时,根据例程需要实现的功能还需要自定义下表中的四个主题:

•        ${productKey}/${deviceName}/user/tempThresholdSet, 云端服务器向该主题发布消息,可以修改报警的温度阈值。设备端(STM32)只能订阅该主题。

•        ${productKey}/${deviceName}/user/clearAlarm,云端服务器向该主题发布消息,可以清除报警状态。设备端只能订阅该主题,收到该主题的消息后,不再向云端发布报警信息

•        ${productKey}/${deviceName}/user/tempAlarm,设备端检测到温度超过阈值后,向该主题发布高温报警信息

•        ${productKey}/${deviceName}/user/tempHumUpload,设备端定期向该主题发布检测到的温湿度信息

节点端运行

接下来将已经烧录好Paho例程的NUCLEO-L4R5ZI开发板通过板载的ST-LINK连接到电脑,在电脑上打开Tera term。按下板上的黑色复位键后,在Tera term的窗口中就可以看到启动信息了。

第一次连接WIFI热点时,需要在程序启动后,马上按下蓝色USER按键,然后根据提示输入wifi热点名称和密码。然后开发板会自动连接到热点。在Tera term窗口中看到IP地址,说明WIFI热点已经连接成功。之后需要再次按下蓝色USER按键,然后按提示输入Region ID和设备的三元组信息。输入的信息会有回显,所以我们可以在窗口确认输入的内容是否正确。

所有的信息输入完成后,程序就会自动连接阿里云物联网平台。

运行效果

在接下来的串口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到:阿里云IoT平台连接成功后,节点端向云端订阅了“tempThresholdSet”和“clearAlarm”这两个主题,并开始每5秒上报节点的当前温湿度值。这时我们回到云平台的控制台,也可以看到设备上报的信息了。

楼主:
百度云物联网平台

百度云设备 VS 阿里云设备

我们现在已经成功连接到了阿里云物联网平台,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如何修改代码来连接到百度云物联网平台。

首先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个平台的接入过程的区别。阿里云物联网平台和百度云物联网平台都支持MQTT,所以不存在切换接入协议的情况。而且这两个平台都支持通过MQTT的用户名和密码来进行设备身份认证,所以这样我们需要改动的地方就不多了,需要关心的主要是MQTT连接参数构成的不同,如下表所列出内容。

MQTT是基于TCP之上的协议,它的连接分为两个过程:

先和服务器建立TCP连接,再在TCP连接的基础之上建立MQTT连接。

- 在第一个连接过程中,需要知道服务器的域名,以及端口号。连接阿里云物联网平台时,服务器的域名是根据一定规则由三元组进行构建的,在程序中由get_mqtt_server_addr函数完成,而连接百度云物联网平台时,在注册产品设备后,服务器的域名由平台直接给出。这两个平台在不加密传输时,端口号都是用的1883。

- 第二个连接过程,也就是MQTT连接,需要用到ClientID, UserName和Password等参数。这三个参数对于阿里云物联网平台来说,也是根据一定规则由三元组进行构建的,而百度云物联网平台都是直接给出。相关函数见下表。

连接建立好后,设备端程序运行时会用到四个主题,所以在百度云物联网平台上需要创建对应的主题,并保证和代码中一致。

进入百度云物接入管理平台

分析完,两个平台连接参数的区别。接下来我们就动手开始移植的工作。

首先,我们到百度云物联网平台,先创建项目和用户。这里的项目和用户,我们可以理解成产品系列和具体设备。具体创建步骤这里就不说了,大家可以按照平台的说明进行。

创建用户获得的MQTT连接参数

创建成功后,我们就会得到以下信息:MQTT服务器域名,MQTT连接用户名和MQTT连接密码。 MQTT连接的clientID平台没有给出,我们可以自行指定一个唯一的字符串作为ClientID号。

获得服务器域名函数修改

拿到这些信息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修改代码。前面我们说过,基于Paho例程的移植,主要影响“阿里云MQTT连接适配层”这部分代码,对于我们这次的移植,主要影响的是Ali_Iotclient.c,Ali_iot_network_wrapper.c这两个文件里的函数,函数名已经在前面MQTT连接参数比较的表格中列出。

下面,我们就一个一个进行修改。

获得服务器域名函数修改

获得MQTT用户名函数修改

获得MQTT密码函数修改

构建主题

建立TCP连接函数修改

除此以外,因为连接百度云物联网平台的MQTT参数不需要代码进行构建,直接用从平台获取的字符串就可以。所以在调用相关函数的时候,有些输入参数不再需要,比如RegionID,ProductKey,DeviceName等,所以在下面连接TCP服务器以及MQTT服务器的代码中,去掉这些部分代码,而为了简单起见,直接将函数调用时的这部分输入参数设为NULL。

建立MQTT连接函数修改

其他修改

最后因为不需要输入三元组了,为简单起见,可直接注释掉initPlatform函数中,通过串口输入三元组的函数updateDeviceConfig。

到这里,所有需要修改的地方都已经完成,重新编译代码就可以连接到百度云物联网平台了。